futaba控油门最低点问题

楼主(2022-05-22):
舵机行程里设置了100%,但是油门和螺距在最低点总是显示99%,有时候显示100%,是不是遥控器有问题?这个对飞行有影响吗

网友:
摇杆校准下行程

网友:
校准了还是会有的,正常,无所谓

楼主:
校准很多次了,还是有,除非把end point调到101

网友:
会不会是微调、行程、油门或者混控里哪里设置了。新建一个模型观察下3通道,如果也这样应该是校准问题,轻轻打到上下极限即可,不要太用力

网友:
百分之一不影响,一样飞

楼主:
问题不小心解决了:把3通道从reverse改成normal,然后再改回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