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18650动力电池与电机搭配的问题 固定翼

楼主(2022-05-22):
请教大佬们!!!
索尼c6电池号称30A 假如说2s1860电机测得12a,那用索尼c6的电池是不是过剩?我就可以买20A或者15A的18650电池支持下国货,另外2s下12a,索尼c6标注的是单节30A,电池串联电压增加电流不变,在使用中无论搭配几s电池,单节电池电流一定达12A以上,不知道说对没有请大家指证

网友:
主要是国货能不能买到正品,真实放电数据的

网友:
一个是你买到的c6,不是全新正片a级,所以它实际标注的和实测会有不符
另外,这么推理下来,国产可能标称符合,但是淘汰品到你手上,就不符了
我推荐几个18650厂家:力神18650,亿纬18650,这两家还是不错的
还有就是,c6做的本身比较好,所以有一定放电冗余空间,在你低电压时候还是有一定放电能力。
不过我是在等亿纬4680,也就是26ah那玩意。根据资料20分钟快充10-80%,就可以大概算出他的放电能力,是不低于2c的。也就是这玩意单体支持52*3.7,即接近200w放电

网友:
纸面数据没有意义,和实际差别很大。现实世界里电池放电的意义在于单位时间内的所放出来的能量。这个才是我们实际使用动力电池的意义所在。

网友:
通俗一点讲,动力电池追求的意义就是汽车百公里加速用几秒的意思。同样都能跑100公里的时速,单位时间内加速能力才是体现放电能力的意义所在。18650相当于一辆货运汽车,普通动力电池相当于家用轿车,品牌的旗舰电池相当于特斯拉。

网友:
10C的电芯长时间放电建议7C以下使用,电流太大电池发热太严重,影响电池

网友:
拆机进口货都比新的国产货靠谱,只要是真货

网友A:
力神21700 3000mah放电更猛,实测可以58A放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力神21700 3000mah放电更猛,实测可以58A放电

啥价格,你有放电测试视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价格,你有放电测试视频吗

闲鱼7-8一节,我放船上用的,功率计测的最大58A电流,2节能上速度60

网友:
进口货能不能买到正品是一回事,国产货一般没问题,要仿还不仿进口的。随便一个18650,电流都能超20A,不信你拿万用表20A电流档试试,秒烧保险。拆机进口货要看怎么用的,狼火的用的容量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价格,你有放电测试视频吗

这是力神21700 3000mah的放电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