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自制背推微型机

楼主(2022-05-23):
        以慢飞为设计目标的背推小飞机,参数如下:
                翼展:410mm
                翼面积:3.9dm2
                飞行重量:29g
                外段上反角:20°
                动力:720空心杯电机+乾丰65mm桨+160mah 1s电池
                舵机:1.7g舵机*2
                材料:珍珠板机翼 轻木翼肋 魔术板+碳棒机身

       飞机的翼载荷做到了7.4g/dm2,内段机翼用轻木翼肋做出了弯板翼型,整机的滑翔性能还不错。采用背推的设计并且使用魔术板机身使得飞机很耐摔,林间穿越都不是不可以,但是缺点是需要很长的机头才能配好重心,让飞机看起来不太协调,使用直驱而不是减速组也让飞机的续航一般。总体来说是很好飞的三通慢速机,下次试试给慢速机设计一个可调的开缝襟翼让飞机兼具室内极限慢飞和室外抗风飞行的能力。

网友A:
谢谢分享!

舵机再前移一些呢?

网友B:
感觉开副翼会更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舵机再前移一些呢?

确实一开始没有想到头轻这么严重,而且做连杆的1mm碳棒也不够了所以没有放得很前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开副翼会更好飞

确实有副翼转弯的姿态会更好,完全的四通道肯定是最好的
来自微站

网友:
微型机其实三通道也可以了,选方向舵还是副翼决定了飞机的操纵特性。
做成四通道会增加不少重量。

网友:
抗风性能怎么样

楼主:
翼载荷只有7基本上不可能在稍微大一点的时候飞得舒服了,最好是在风小的室外或者室内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翼载荷只有7基本上不可能在稍微大一点的时候飞得舒服了,最好是在风小的室外或者室内飞

小翼载荷的飞机抗风性能就不行吗?

网友:
动手能力顶呱呱

网友:
慢飞我喜欢大的,速度慢到可以手抛手接轻飘飘的感觉,彩带在后面飘,大疆无人机拍出来的视频简直就像仙女下凡。

网友:
现在特别想玩小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