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电火花穿孔机测试

楼主(2022-05-23):
EDM100测试

注意开机后自动进给的速度,到开始放电的一刹那,
伺服电机瞬间刹车保持间隙距离,电极马上火花四溅,
新算法的控制精准度,达到了很漂亮的程度。

楼主:
系统结构示意图

进给装置总成

楼主:
电控箱前面和后面的功能,插座和开关的作用。

网友A:
请问 这电火花脉冲生器是自己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 这电火花脉冲生器是自己做的吗?

出于便携性的考虑,这个采用的是RC驰张式脉冲电源,
实际上就是60V直流电源加10欧电阻和25UF电容组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于便携性的考虑,这个采用的是RC驰张式脉冲电源,
实际上就是60V直流电源加10欧电阻和25UF电容组成 ...

谢谢 指导

网友B:
楼主,这个用12v的电瓶充电器可以做吗,手头上有1个充叉车的那种变压器式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用12v的电瓶充电器可以做吗,手头上有1个充叉车的那种变压器式充电器

12v的电瓶充电器应该是不可以的,根据有关资料电火花在水中的击穿电压为25V左右,
所以,充电器的空载电压至少要大于25V吧,大家一般是采用48V或60V的电瓶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的电瓶充电器应该是不可以的,根据有关资料电火花在水中的击穿电压为25V左右,
所以,充电器的空载电 ...

好的,谢谢,我后面会尝试改一下变压器的绕组,把电压提上去试试看

楼主:
老师不从专业角度点评点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不从专业角度点评点评吗

这个的确太牛逼了,快速下降,被咬住后,稳定跟踪,声音密集高,说明间隙小,放电能量大,没回退动作,短路率很底。不用看渣液,就知道是个高效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的确太牛逼了,快速下降,被咬住后,稳定跟踪,声音密集高,说明间隙小,放电能量大,没回退动作,短 ...

高考又临近了,给莘莘学子们送上祝福。
电火花从最初的手动进给玩到现在,感觉铁棒真的可以磨成针,
一件事情,你只要持续去做,就一定会取得好成绩。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考又临近了,给莘莘学子们送上祝福。
电火花从最初的手动进给玩到现在,感觉铁棒真的可以磨成针,
一 ...

是的,大概十年了或者更久了,一直跟着快捷老师玩电火花,从带输出的电压表,到现在。应用方面也从解决有无,到取个丝锥,再到现在可以批量穿小孔。非常感谢老师十年来一直的指导和不断给我们更新电加工方面的知识!

网友D(2023-02-27):
你这个也是直流伺服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也是直流伺服电机吗?

电机本身是普通减速电机,但是控制器有反馈加PID调节,算是简单的伺服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