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们空心杯飞机外置接收机

楼主(2022-05-23):
购买的空心杯是内置dsm接收机,有RX端口可以外置接收机,使用了ac900接收机,地面站无法识别,问了厂家说是要加反相器的接收机,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楼主:
都没人了解的吗

网友A:
你这个问题确实难解,正常的话确实应该如商家所说加一个反相器,但那样对小机而言又要增点重了不太有利,你用的是什么遥控器,如是FRSKY等开源遥控器那就换R-XSR接收机可以HACKED,从UNINVERTED SBUS焊盘引一个非反相信号出来接在飞控的RX上,或直接就用现在流行的ELRS发射和接收系统就更好了,而这个AC900为第三方接收机,支持FUTABA的S-FHSS和FRSKY的D16模式切换,理论上也能HACKED下,仔细查了一下FRSKY系列的接收有但AC900的我是没找到如何改线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确实难解,正常的话确实应该如商家所说加一个反相器,但那样对小机而言又要增点重了不太有利,你 ...

感谢老哥

网友A:
不客气,另外一个方案就是使用多协议高频头,应该就不用另加接收机直接对频玩了,不过与之搭配还是用开源遥控器才好,小机尤其是空心杯动力小能减一克是一克,而小机我目前最喜欢的就是MOBULA7 1S ELRS版的,卡录版可录像且画质很不错,非卡录版重量轻了6 、7克、动力足,手感不错,配一个内置多协议、外置ELRS发射模块或直接就内置ELRS的手柄控比如RADIOMASTER ZORRO室内外爽飞很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另外一个方案就是使用多协议高频头,应该就不用另加接收机直接对频玩了,不过与之搭配还是用开源 ...

大佬大佬

网友B(2023-01-26):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确实难解,正常的话确实应该如商家所说加一个反相器,但那样对小机而言又要增点重了不太有利,你 ...

是不是DSMX信号经过反相器就变成SBUS信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DSMX信号经过反相器就变成SBUS信号了

不是这样子的,DSMX与SBUS是两种不同的遥控器协议,开源飞控串口可以与任何协议的接收机或设备通讯,DSMX以JR和Spectrum 两家为的产品为代表,SBUS以FUTABA和FRYSKY等的产品为代表,而正相、反相指的是飞控串口与接收机之间通讯的波型正反,大多数接收机接在飞控任意普通串口上都没问题,但标有或说明接SBUS字样的端口就要注意了,这个端口最好只接SBUS接收机,其它的接收机接上可能不会正常通讯,反之SBUS接收机接到非SBUS端口上也不会正常通讯,就是因为波型不同的缘故,解决这个问题要么加反相器要么换非SBUS接收机,这种现象在F4飞控上常见,F7飞控就没有什么问题了,目前ELRS接收机已成为低价高效的主力,它为正向波型,所以楼主最佳方案是要么换一个解反相的FRSKY接收机如是使用X9D等的遥控器或需要换一个内置陶瓷天线的迷你ELRS接收机就行了而不用反相器了,当然如用ELRS接收机得用ELRS遥控系统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样子的,DSMX与SBUS是两种不同的遥控器协议,开源飞控串口可以与任何协议的接收机或设备通 ...

谢谢你的耐心指导!我现在有一个飞控只认sbus型号,地平线的卫星接收机经过反相器能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耐心指导!我现在有一个飞控只认sbus型号,地平线的卫星接收机经过反相器能行吗

理论上应该行,但我没有实际试过,ELRS接收机在地面站里就有一个反转信号选项如非要接SBUS端口的话,但回传信号无法传输,我认为这就是软件反相器,同理你加硬件反相器也可行,所以你有条件话可以试一试并把结果反馈出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
遇到专业大佬讲解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样子的,DSMX与SBUS是两种不同的遥控器协议,开源飞控串口可以与任何协议的接收机或设备通 ...

小空心机的内置接收机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空心机的内置接收机怎么用?

小空心杯或无刷飞控内置接收机先得知道是哪种,然后通过按压飞控上的实体对频按钮或在BF调参软件的接收机选项内先选取了正确的接收机类型,然后再点击对频按键与对应的遥控器对频,有时还需进到CLI命令模式下输入bind_rc字样(依调参软件版本而有不同)的对频命令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应该行,但我没有实际试过,ELRS接收机在地面站里就有一个反转信号选项如非要接SBUS端口的话, ...

谢谢了!我有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