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摔成这样还能用吗?

楼主(2022-05-24):
新手首飞,成功起降,第三个架次炸机!摔得太狠,电池摔成这样,还能用吗?安全上有没问题

网友A:
尽量别用了吧,有风险,充电的时候可能会烧起来

网友:
一般炸成这样的电池我当场就扔了,不管是第一次用还是用了几次的电池,主要是不安全因素太多,放家里危险。但是有些模友还会掰直了继续用。

网友:
建议直接扔

网友:
变形了,扔!

网友:
注意环保

网友:
通常這情況電池內部都會有一定的損傷,就算再用,10次8次後,受損比較重的那一片會先壞,電壓會低於其它.

网友(2022-10-20):
变形了有很大风险

网友:
问题不大。

网友(2022-11-26):
闻一下,看有没有漏液的味道,没有的话,拆开外皮,把变形的电芯整形一下,可以继续用的。
这个电池小,我们用的25000mah6s的,摔机变形的,只要没漏液,都会发回格式厂家,他们会给整形,重新包装,会标上仅限测试使用。

网友(2023-03-21):
环保处理

网友:
节俭到一定程度,就是浪费的开始。

网友:
寄给我  我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