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m2换桨夹

楼主(2022-05-24):
之前是金属桨夹,变形了,买了塑料桨夹,发现中间那个垫片装上的话横轴螺丝还没拧紧桨夹就转不动了(金属桨夹没问题,横轴螺丝带紧还很顺滑)现在飞机带的这个垫片不装,差不多能把横轴螺丝带紧且桨夹能正常转动。
有没有同样换桨夹遇到这个情况的模友,另外中间这个铜垫不装有没有影响。感谢大家!

网友A:
印像中m2金屬版t頭與塑膠版的t頭尺寸不一樣,裝上去的話鎖緊會不能用。

网友B:
我跟楼主一样,先是不是换了个金属十字盘,塑料那个时间久了会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像中m2金屬版t頭與塑膠版的t頭尺寸不一樣,裝上去的話鎖緊會不能用。

恩是的,球头看上去都有点错位。但是找了一圈没找到塑胶中联,把铜垫去掉傍晚飞了两个起落,除了水平不行飞得歪歪扭扭,其他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跟楼主一样,先是不是换了个金属十字盘,塑料那个时间久了会磨损

朋友的m2给我飞的,到手已经是金属的,不过金属桨夹变形,两只桨螺距差了2度多,就换了塑胶桨夹,本着节约成本的想法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膠版

飞断还是炸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断还是炸断的

转传的,模友没特別说... 只说要注意

网友D:
找死啊,M2的塑料桨夹摔机后很易断掉射桨的,我以前就射过一次,马上换成金属桨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死啊,M2的塑料桨夹摔机后很易断掉射桨的,我以前就射过一次,马上换成金属桨夹..........

好好检查就行,塑胶如果要飞断裂的话,之前摔完肯定有明显的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好检查就行,塑胶如果要飞断裂的话,之前摔完肯定有明显的伤了

有些是暗伤,不一定看得到... (模友分享)

网友:
放了几个月了,拿出来透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