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想问一个关于有刷和无刷电机绕组的问题。

楼主(2022-05-24):
我们现在用的航模
电机
一般都是无刷电机了。我拆过一个光驱的,里面的绕组是9极的,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功率越往上,级数越多?而不是一个通用的9级增加绕线解决问题。有刷电机也是如此。
如果能简简单单的,直接增加每一极的绕线圈数,那不是很简单么?

网友A:
凡事都有一个平衡点,有些追求扭力,有些追求转速,至少我知道的,高转速的电机,磁极和绕线铁芯槽数较少

网友B:
你说的是槽(N)吧,级(P)是磁体数量,必须成对出现,所以一定是偶数。这里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电调的驱动能力了。槽级不对应,在没有传感器的航模设备上,对电调的能力提出非常高的要求。目前国内的电调厂商还做不出堪比德国YGE之类的产品(一个电调几千块钱),再加上我们本身的消费能力、航模环境还支撑不起这种级别的设备。甚至大多数人都在入门范围娱乐。在各方面平衡下来,槽级对应是最简单也是对省钱的策略。

网友C:
电机就不要再讨论了,因为会吵的翻天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