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林发动机不能启动,请教!

楼主(2022-05-24):
在网上买的图纸,全部零件都是按图加工,精度控制在2,3丝。组装完成后,手动运转无卡顿现象,气密度用嘴巴吹气不漏气,但是点火加热不能运转。请大佬们指点指点!是用料不对?气密度不够?还是图纸问题?

楼主:
所有节点都用轴承,或转套,手动运动很顺畅
来自微站

网友:
试制过“噗噗船”,必须先注水,再加热。
估计你的这个是里面没有“空气柱”
所以加热不起“振”,动不起来。

网友A:
好漂亮  图纸能分享一下吗?至于为啥不能启动我也不太懂

网友:
要加热一段时间,然后用手先转动一下

网友B:
你的图纸就是一个飞轮吗?看着有点别扭,原装应该双飞轮。注意整个系统的摩擦力要非常小,这是最重要的。移气活塞不能摩擦缸壁。用纯酒精加热,预热大约20~30秒,再转动飞轮。。。细节照片太少,只能先说这些了。我也做了一个。

网友C:
这玩意有俩活塞的。一个是移气活塞。另一个是密闭的活塞。让密闭的活塞位于行程的中点,然后加热那个铜缸一阵。加热时保证密闭的活塞始终位于中点。然后手拨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纸就是一个飞轮吗?看着有点别扭,原装应该双飞轮。注意整个系统的摩擦力要非常小,这是最重要的。移 ...

现在做了改动,加了一个飞轮,曲轴平衡块改成了铝合金的,进一步调整了平衡,动力缸套与活塞进行了对研,气密性很好了,动力缺连板不装时,感觉摩擦力很小了,接动力缸后有一点压缩气体的阻力。但是还是不能启动,郁闷了!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有俩活塞的。一个是移气活塞。另一个是密闭的活塞。让密闭的活塞位于行程的中点,然后加热那个铜缸一 ...

按照你说的方法试了,还是不启动!
来自微站

楼主:
一点加工中的图片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点加工中的图片

来自微站

网友:
个人见解:活塞跟气门相互抵消作用力,要么气门长多曲轴11点位置,气体膨胀向外,气体收缩向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做了改动,加了一个飞轮,曲轴平衡块改成了铝合金的,进一步调整了平衡,动力缸套与活塞进行了对研, ...

气缸活塞绝对不能加油,如果必要,可以加石墨粉。润滑油只能加在几个活动环节处。包括移气活塞连杆也是石墨润滑为好。
还有,你确定带两个凸轮的曲轴能做到同心?我是做不到绝对同心的,那会导致你运转困难,我遇到过这问题。
凸轮材质,铜更好。不建议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漂亮  图纸能分享一下吗?至于为啥不能启动我也不太懂

在网上买的图纸

楼主:
终于能启动动运行了,主要原因是热缸与铝合金缸体之间要加隔热垫,使缸体与热缸的温差加大。
来自微站

网友:
顶,点赞楼主问题解决后分享

网友(2022-09-04):
不用铜活塞,换个导热慢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