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里大神apm飞控和pix飞控是什么关系。

楼主(2022-05-24):
请教坛里大神apm飞控和pix飞控是什么关系。是pix是apm的换代产品吗。他们功能有哪些差别。谢谢

网友:
我知道的是 apm主控是atmega128 2560之类的芯片  pix的主控多以stm32F4系列的芯片 pix的主控更高级一些吧

网友A:
APM PIX 系出同門,上位互換

网友B:
apm是pixhawk的爷爷,现在爷爷退休了,孙子还在干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是pixhawk的爷爷,现在爷爷退休了,孙子还在干活

谢谢,那pixhawk比哪吒飞控功能多吗。哪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 PIX 系出同門,上位互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那pixhawk比哪吒飞控功能多吗。哪种好用

论功能,吊打哪吒,稳定性如果会调的话应该持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功能,吊打哪吒,稳定性如果会调的话应该持平

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那pixhawk比哪吒飞控功能多吗。哪种好用

哪吒已经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吒已经淘汰了

谢谢,现在最好功能最多的常用四轴飞控是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