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av 4.1 电调无输出怎么办

楼主(2022-05-25):
speedbee f4 电调信号线接在s1上,舵机是s3 s4。

舵机操控正常
但是电机输出没有信号,用软件强行输出也没反应。

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设置里没打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里没打开吧

要打开什么设置? output开了,舵机有反应

网友:
不行恢复默认设置 重新设置试一下

楼主:
解决了,换了3个电调,终于有一个老电调在mulitishot下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