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直升机碳纤侧板图纸逆向方法

楼主(2022-05-25):
方法如视频,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方法,有更好的可以留言交流一下。

楼主:
软件用的是CATIA,发现视频有点模糊,需要原视频的可以找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用的是CATIA,发现视频有点模糊,需要原视频的可以找我。

不错,想详细了解一下,麻烦能否发一下原视频。我邮箱46964351@qq.com

网友B:
这直接手机拍的照片?那误差得多大啊

网友C:
我推荐还是用扫描仪,可以有效保证一定精度
而且实际的孔定位也不是一个特殊值的,所以扫描后重新对点也是比较可靠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推荐还是用扫描仪,可以有效保证一定精度
而且实际的孔定位也不是一个特殊值的,所以扫描后重新对点也是 ...

用扫描仪后也是用这个软件建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直接手机拍的照片?那误差得多大啊

手机拍照或者用打印机扫描都可以,做出轮廓后关键孔位尺寸还需要精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推荐还是用扫描仪,可以有效保证一定精度
而且实际的孔定位也不是一个特殊值的,所以扫描后重新对点也是 ...

对,逆向总会有误差,不管用哪种方法,最好图纸出来以后打个样板确认一下。
视频中是给没有专业设备的模友提供一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想详细了解一下,麻烦能否发一下原视频。我邮箱

已发。

网友D:
直接用卡尺测,然后画图,画好之后1比一打印在纸上,然后样品放在纸上对比,有差距的地方再调整。

网友:
应该画一半,然后镜像,关键孔位尺寸良好,其他轮廓就算有误差也无所谓,这就是比较通用的方法,大家都这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卡尺测,然后画图,画好之后1比一打印在纸上,然后样品放在纸上对比,有差距的地方再调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扫描仪后也是用这个软件建模吗

常用cad吧,cad上手也简单很多,和这个类似都是图片放底层,设好比例,然后描点,因为图片和你画的图不同图层,可以挪开对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逆向总会有误差,不管用哪种方法,最好图纸出来以后打个样板确认一下。
视频中是给没有专业设备的模 ...

是的,不过这种方法,用手机拍精度略差
扫描仪的话,去复印店里一般都有,而且用起来不会很贵的

网友E:
好家伙。。。上来就推荐CATIA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常用cad吧,cad上手也简单很多,和这个类似都是图片放底层,设好比例,然后描点,因为图片和你画的图不同 ...

我有空试试怎么把图片生成矢量图导入CAD

网友:
好像淘宝有专门逆向出图的

网友F:
某宝逆向出图,一百一次。

网友G:
这样放大后边缘模糊,不知道怎么取舍边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家伙。。。上来就推荐CATIA

只有顺手的才简单,我不会CAD,感觉CAD都是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空试试怎么把图片生成矢量图导入CAD

CAD导入照片,直接复制粘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某宝逆向出图,一百一次。

穷啊,不穷也不用累成狗的逆向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放大后边缘模糊,不知道怎么取舍边界?

随便取的,边界不重要,差0点几都无所谓。
需要精确的地方必须用卡尺再找准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穷啊,不穷也不用累成狗的逆向图纸

关键是侧板孔那么多 你照着描也不一定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