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爹】装机配置——翼装视角航拍用

楼主(2022-05-25):
好久没有更新啦!在疫情和大数据的双重打压下,被持续按在地上摩擦。我屈服了,开始玩车,玩漂移,玩室内1S。几天突然有个模友找我,让我帮忙配台穿越机。
人家有钱,有闲,关键还有地方可以飞!我真的是太羡慕了。
简单问了一下需求和心里价位
1、穿越视角拍摄
2、现有1Sbeta的小飞机一套
3、有几公里纵深的飞场,山地、峡谷、水面。
4、预算有限经济实惠。
5、没飞过大的,设备都要买,也没装过机。
这些基本需求都了解了之后呢!就按照他的条件试着装一套适合新手的好飞又便宜的穿越航拍机。

首先是遥控器,升级一个ELRS主板。没想到吧!他说他的遥控器是frsky的,这种模式室内飞或者公园飞够了,但是要飞几公里是有点难。换elrs主板之后就不一样了,再升级一下天线,飞1~2公里不成问题。别看是入门小白控还是挺宝藏的elrs技术真的是太香了。新手要屏幕真心没啥用,就一架飞机,用小白2够了。99块

这个充电器基本上高不成低不就,就买它吧!不算高端,肯定够用。550块

电包?移动电源?不知道你们咋叫。15ah的24v磷酸铁锂,在家用充电器充它,出去用它做电源给飞机充电,能充20块电池吧。能飞一下午。260块
-----------------------------------------------------------------------------------------------------
这些都是通用设备吧!玩啥模型这些都够用了。我推荐一套轻型远航设备吧!4S的6寸航拍机。

电池用4S的1550~1800,相比6S动力好控制,电池好伺候。买4块,充两块飞两块,可以做到不间断飞行。128x4≈500块。

Rekon LR 6寸远航机架
类型:6寸机架
轴距:242mm
螺旋桨支持:最大6英寸
机架尺寸:235 * 178mm
Zeus F722mini飞控
主控板:MPU6000
输入电压:3-6S Lipo
BEC输出:5V/2A 9V/1A
Zeus 28A BL_S 3-6S 4in1电调
输入电压:3-6S
持续电流:28A
峰值电流:35A(10秒)
Zeus 800mW 图传
输出功率:PIT/25/100/200/400/800mW
输入:DC 6-26V
天线接口:MMCX
鹰眼4k卡录摄像头
推荐使用1080P50fps再大一般电脑就剪不动了
输入电压:DC 5~23V
尺寸:19mm * 19mm * 20mm
Aeolus 2105.5 1500KV 电机
输入电压:16.8V(4S)

推荐桨叶:foxeer 6英寸折叠桨
天线FOXEER棒棒糖4代MMCX

这套几乎就是HGLRC的Rekon6 LR套机没有带狗7用了更实惠的鹰眼卡录。电调那里要做个20转接30的打印坐。这飞机的续航那真的没得挑了。20分钟起步,飞好了30分钟。更长的续航时间能让初学者更好的适应飞行。这套飞机全下来估计要2000块吧!不便宜。
我还有一套备选的方案HGLRC 远航 Rekon4 FR。飞机能省下来300块,电池用4S850,一块能省40元四块160。但是手感会差很多。不如这个远也不如这个稳。
算算价格
充电器+电包   800
4S电池       500
飞机       2000
升级遥控器     99

写在最后,这套设备没啥槽点。唯一的短板来自他自己的FPV眼镜不太给力。估计飞不到800m就看不见了。也好,看不清楚就往回走。很安全。

升级设备
1、遥控器BETAFPV LiteRadio 3Pro+915ELRS高频头,霍尔摇杆手感不错。遥控距离15km不是梦。550+229
2、眼镜Skyzone SKY04X+天线 3000/肥鲨HDO2+foxeer接收机+天线  4000+
3、模拟也就这样了。航拍有钱就上大疆的数字,不玩竞技,大疆数字还是很香的。遥控加图传一套6500。

网友:
感谢老哥帮我配飞机!

网友:
其实吧远航..五寸也可以....上大电池呗

网友A:
远航为啥不用固定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远航为啥不用固定翼?

我认为固定翼的优势主要体现在长续航所带来距离和高度上,再就是成本很低,但场地的通用性及想灵活的以不同角度和方式观察景物远不如多轴,其次是针对操纵方法和便携等方面的区别和选择因人而异吧。比如我这已封控一个半月了,我只能在家里和小区内玩安逸的玩75MM小机,而这点固定翼FPV属实难做到。

网友B:
这电包是三元锂还是磷酸铁锂? 有平衡头吗?  如果是磷酸铁锂, 24v 得8s , d6 最多6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包是三元锂还是磷酸铁锂? 有平衡头吗?  如果是磷酸铁锂, 24v 得8s , d6 最多6s吧

他这个电包应该和电车电池一样。里面有保护板。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