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试过四轴不要飞控嘛

楼主(2022-05-26):
有个突发奇想 四轴不要飞控可以实现不 靠遥控器的混控

网友A:
有人试过,尺寸特别大勉强能飞起来,不过意义不大

网友B:
不要飞控平衡不住,很容易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飞控平衡不住,很容易翻

跟穿越机纯手动模式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试过,尺寸特别大勉强能飞起来,不过意义不大

小尺寸不可以嘛 意义不大是 不好操作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尺寸不可以嘛 意义不大是 不好操作的原因?

小尺寸机气流随机性更大,惯性又小,需要的姿态修正频率远超人类反应速度,只有飞控能够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尺寸机气流随机性更大,惯性又小,需要的姿态修正频率远超人类反应速度,只有飞控能够达到

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尺寸机气流随机性更大,惯性又小,需要的姿态修正频率远超人类反应速度,只有飞控能够达到

做450级别直升机不要飞控可以不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跟穿越机纯手动模式一样

跟手动模式不一样的  手动模式可以固定在一定的角度  这个根本固定不住

网友:
你手指的操控速度是微妙级别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做450级别直升机不要飞控可以不呢

直升机除了锁尾陀螺,本身就没有飞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450级别直升机不要飞控可以不呢

450直升机没有飞控的话也有flybar,其实就是个机械的陀螺仪,飞控的基本任务只是把机械陀螺仪用电子芯片和算法实现了。

网友:
立马翻车

网友:
多轴之所以能存在就是因为有mcu来辅助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穿越机纯手动模式一样

完全不一样 不然陀螺做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手动模式不一样的  手动模式可以固定在一定的角度  这个根本固定不住

要是可以纯手动控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升机除了锁尾陀螺,本身就没有飞控。

陀螺只是让锁尾更精准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直升机没有飞控的话也有flybar,其实就是个机械的陀螺仪,飞控的基本任务只是把机械陀螺仪用电子芯片 ...

不要陀螺仪行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陀螺仪行不呢

想都不要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升机除了锁尾陀螺,本身就没有飞控。

CCPM,没有电子混控,就必须有机械版的副翼。你用无副翼450用有副翼的陀螺仪可以锁尾,你飞飞试试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升机除了锁尾陀螺,本身就没有飞控。

玩具四通有平衡锤,以前电直是有副翼,现在的无副翼装的三轴陀螺仪本质上就是个飞控。

网友:
这是不可能

网友:
30年前就有航空专业的人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尺寸机气流随机性更大,惯性又小,需要的姿态修正频率远超人类反应速度,只有飞控能够达到

网友E:
试想一下,如果机子上有高速低延时传输设备,比如5G通迅,然后再在机子上加装一些姿态传感器,比如陀螺仪,将飞行姿态数据实时传到地面的控制中心的电脑设备,电脑设备再将操作者的操作数据以及本身需要的姿态控制数据上传到飞机,以达到操作飞机的目的。------实际上,就是将飞控安装到了地面上,依靠高速通信达到操作飞的目的。

如果实现的话,有什么好处不知道,只有具体到能够实现实际应用时才会体现出来吧,至少,飞控的设计不再受空间和重量的限制,可以设计出更多的功能,体积和重量可以大,处理速度可以提高,另外,也可以设计成一个地面飞控同时控制多个机子,因为飞控的处理器,可以用高速处理器,而不是简单的单片机。

另外,如果使用5G通信,是不是就不受距离的限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想一下,如果机子上有高速低延时传输设备,比如5G通迅,然后再在机子上加装一些姿态传感器,比如陀螺仪, ...

这个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试想一下,如果机子上有高速低延时传输设备,比如5G通迅,然后再在机子上加装一些姿态传感器,比如陀螺仪, ...

想法好,但是没什么意义,一是通信存在延时,飞控需要实时控制姿态。二是现在的单片机越做越小,集成度越来越高,速度越来越快,飞机的瓶颈根本不是飞控,而是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法好,但是没什么意义,一是通信存在延时,飞控需要实时控制姿态。二是现在的单片机越做越小,集成度越 ...

随着科技的发展,一切都是有可能的。所谓实时控制,实际上并不要求太“实时",因为机械部分的响应(电机转动的变化)速度相对于电磁部分来说,要慢的多。

网友:
每年都有这种问题,有意思了

网友G:
飞控是把遥控指令分解到四个或者更多的电机上的,没飞控怎么连接电调呢?难道要16通道混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控是把遥控指令分解到四个或者更多的电机上的,没飞控怎么连接电调呢?难道要16通道混控吗?

两通道混控

网友H(2022-07-03):
引用 楼主:
做450级别直升机不要飞控可以不呢

450级别的直升机可以不用飞控,最早的直升机模型连陀螺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450级别的直升机可以不用飞控,最早的直升机模型连陀螺都没有。

好的

网友:
看一下这个,没有副翼,没有三轴陀螺仪,只有一个锁尾陀螺仪,飞3d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collection.page.17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