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泵装水能不能当高压水枪用

楼主(2022-05-26):
先把出气口开在气罐底部,然后从原来的出气口里罐三分之二左右的水,然后开机打气,气压到达一定压力后,能不能当高压水枪用?有没有人知道,我就担心气罐里装水,会不会损坏气泵

网友A:
应该可以吧,不过要记得出水口的油水分离器去掉。还有装水的话是不是容易生锈。感觉可以在出气口再接个罐子装水,然后装水的管子再搞个出水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吧,不过要记得出水口的油水分离器去掉。还有装水的话是不是容易生锈。感觉可以在出气口再接个罐子 ...

再接一个罐子当然也是比较保险的方法,但是不便捷啊

网友:
好像有一定道理呢??打算用来洗车?

楼主:
是的,上海疫情,两个月没洗了

网友B:
水枪用的是水泵,靠罐里那点气压和水,估计喷不了多少水。
持续用气泵喷水的话去看看喷漆原理,估计压力不够。

网友C:
搅拌车上的水罐就是这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搅拌车上的水罐就是这个原理

那所以可行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水枪用的是水泵,靠罐里那点气压和水,估计喷不了多少水。
持续用气泵喷水的话去看看喷漆原理,估计压力不 ...

我感觉压力已经够了,一般的空压机都可以到0.8MPa,已经很大了,相当于80米的水压了。至于水量嘛,只能看罐子的大小了,反正不能拧开水龙头边入边出,自来水管网的压力只有不到0.1Mpa,水会逆流。

网友:
压强不够的,洗车机的压强有5兆帕左右,气泵压强一般在0.8兆帕左右

网友:
水不能压缩吧,你确定这样不会搞坏气泵吗

网友:
用气泵往水罐加压不就行了。为什么往气泵加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压力已经够了,一般的空压机都可以到0.8MPa,已经很大了,相当于80米的水压了。至于水量嘛,只能看 ...

装个排气阀  一边加水一边排气

网友:
我看到一个视频 可乐瓶装水,往里喷气 水就飙出来了啊

网友:
你知道有个东西叫喷漆枪就是得勤灌水

网友:
可行,但实话告诉你,80公斤压力洗车不咋滴,自己装了100公斤的洗车泵,勉强够用

网友:
应该可行,但是灌水后,气泵的有些零件会生锈。

网友:
气泵底部本来就有排水阀的,用来排气泵里的水的,压力比高压洗车泵肯定要小,除非你的气泵很大。可以找个密封罐改装一下,里面装水,上口接气,下口接出水。

网友:
你的气泵会生锈的,水泵和气泵设计用途不一样,气泵类似柱塞泵,但真的柱塞泵好像都有个泄压的开关,气泵可没有,憋住了一会不是烧电机,估计就是弄断连杆

网友:
为什么会损伤气泵?
气泵长期使用,储气罐底部本身就是会存水的,需要定期排掉。

网友E:
我觉得可以在喷枪前面做文章,加个可拆卸水壶,气泵出气给水壶加压喷水,不需要的时候还可以拆下来,也避免了损坏气泵
至于直接使用气泵抽水,十有八九会损坏气泵吧?原因和汽车发动机进水之后千万不能启动一样,活塞可以将空气压缩,但直接压水的话连杆会被顶弯变形

网友F(2022-09-04):
引用 网友C:
搅拌车上的水罐就是这个原理
大货车淋水器也是这个原理

网友G:
不行!出口加个汽水分离器可以,不然水汽一起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