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大神看看

楼主(2022-05-26):
拆了个玩具遥控器,高手能看出来是啥协议吗?

网友A:
不知道,但是是什么牌子的玩具?这个信息也挺关键。楼下接着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但是是什么牌子的玩具?这个信息也挺关键。楼下接着猜。

XF-1,差数控制,电调+接收集成。

网友B:
看着像是那种低频的(非2.4G)差动控制芯片,如果是的话没有那种可改造的协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是那种低频的(非2.4G)差动控制芯片,如果是的话没有那种可改造的协议的

老铁,就是差速控制的遥控呢。
向这种的控,是否可以搞个接收?(根据你的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铁,就是差速控制的遥控呢。
向这种的控,是否可以搞个接收?(根据你的经验)

就买对应的接受芯片就行了,按照datasheet做电路

网友:
真简单,被我这个环奇734遥控车的遥控器里面还简单,我这个里面好歹还有个无线发射模块。

网友:
https://www.github.com/pascallanger/DIY-Multiprotocol-TX-Module/tree/master/Protocols_Details.md  自己对着板子上的编号或射频芯片型号查一查吧,goodluck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