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越南FURITEK的攀爬车无感FOC电调套件卖?

楼主(2022-05-26):
         在YOUTUBE上看到这个电调的低速超低的低,超级的平稳,居然是越南佬出的,看价格超贵,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厂家做了卖的?好想买一个玩玩         淘宝也找不到,那种无感方波的就不要了,线性太差也很吵,和老外(越南人都成了牛逼老外了)的低速线性没法比。

网友A:
你搜一下AM32固件的电调。低速也是超级好。B站好多视频了已经。其实就是买BLheli32位的电调,刷AM32的固件。低速非常感人。
AM32固件是开源的,开源地址在这里https://github.com/AlkaMotors/AM32-MultiRotor-ESC-firmware

如果你觉得折腾太费劲,目前可以去闲鱼买别人刷好的。就是价格有点虚高。最便宜的我看到大概二百三十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搜一下AM32固件的电调。低速也是超级好。B站好多视频了已经。其实就是买BLheli32位的电调,刷AM32的固件 ...

      看了AM32的介绍,是无感方波的,这个和FURITEK的无感FOC的技术不在一个层次。卖280块确实有点虚高,但要玩的人不在乎的。
      有个B站UP主说用了很多国内的低速电调,说低速线性并没有说的那么好,无法和FURITEK的超低速相比,想了想,还是想办法去海淘一下,不过不太懂购买流程,得摸索一下。

      这个AM32的开源有空看看,看视频有点像以前开源VESC的BLDC的无感方波特性,可以低速,但伴随有明显的高频噪音,要采反电势所以PWM频率没法提高,听久了脑袋瓜子嗡嗡的,关了都还有幻音。

      希望国内山寨的赶快搞出来,FURITEK的太贵还买不到,居然轮到越南人赚暴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AM32的介绍,是无感方波的,这个和FURITEK的无感FOC的技术不在一个层次。卖280块确实有点虚高 ...

这种低速还不行?你说那个电调我也看过视频,没比这个好多少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AM32的介绍,是无感方波的,这个和FURITEK的无感FOC的技术不在一个层次。卖280块确实有点虚高 ...

直接拉到视频最后,全油门我感觉也没太大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拉到视频最后,全油门我感觉也没太大噪声。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B4y1X7b5?spm_id ...

在你给的视频里就有明显的高频噪音呀!不是全油门的时候,就是低速走的时候就有。
FURITEK的最低速是马达轴上速度为36RPM,b站视频里有老外实测。不光是无感FOC,还要稳定的低速控制,这个对控制算法要求极高,不太容易搞定。况且方波的电调,他的电路就和无感foc的大有不同,需要采样电流的。用方波电路号称无感foc顶多就是正弦波开环强拖,不是真正的foc,也就是磁场定向控制。
来自微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你给的视频里就有明显的高频噪音呀!不是全油门的时候,就是低速走的时候就有。
FURITEK的最低速是马 ...

哪来的高频噪音?我重新又看了自己手机里原始视频,完全没有啊,那些噪音都是来自齿轮和波箱传动轴之间的摩擦产生。你说FURITEK的最低转速能轴上36RPM,我测试过AM32轴上RPM能低于这数值,只要我设置得激进点,还能更低。
另外,FURITEK不是开源的吧,这就意味着只能买他的,价格都掌握在别人手上。而AM32是开源的,有能力的都能自己去做,电调也是能方便买到的BLHELI32电调,改造成本低。用有刷电调的价格买到低速线性媲美开山斧的无刷电调,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来的高频噪音?我重新又看了自己手机里原始视频,完全没有啊,那些噪音都是来自齿轮和波箱传动轴之间的 ...

就是看的你发的这个视频呀!前面几个有背景音乐,但这个开头的时候空转、爬坡不都是有很明显的高频噪音吗?
我个人敏感这种声音,不舒服。可能我没有说清楚,我是想要像FURITEK那种真正无感FOC的电调,低速时完全静音的效果。
当然,玩啥都可以,只要效果有了都可以。我只是比较的更加关注新的技术而已哈。
一般来说,低于36RPM的驱动会比较的有难度,特别是带有速度控制的时候,如果是开环比低速,就算速度再低,但带载能力是不行的,还不说把速度给稳稳的定住。如果用开环强拖,
那用好盈的方波电调,特别是使用STM32F051芯片的情况下,生成一个开环的SVPWM波形来拖动电机达到超低速的效果也是可以的,只不过电流要比较大,效率低。

我现在正在想办法搞到FURITEK的电调电机套件,等到手了,再一起交流一下。

楼主:
我突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就是如果只是单纯的看效果,那就买个POWER HD的TR-4 9克小舵机,把电位器去掉后换成2个10K的电阻,这样就可以变成一个超级低速的电机驱动器,而且力大静音,就是没法跑高速了,但模拟真车的样子还是很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搜一下AM32固件的电调。低速也是超级好。B站好多视频了已经。其实就是买BLheli32位的电调,刷AM32的固件 ...

列表里面没有的bl32电调能不能也刷am32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列表里面没有的bl32电调能不能也刷am32固件

理论上只要是F051或者G071主控都是可以刷。但是需要自己尝试刷哪个。作者说他没有那么多种类的电调做适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