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哪里可以搞到100到200之间,可以下坡稳速的有刷电调

楼主(2022-05-27):
我在某宝搜了很久都没搜到满意的,目前所希望的电调功能:
1. 双通道,可以控制两个电机
2. 单个电机电流15A左右,电压24V
3. PWM控制
4. 可前进,后退,刹车
5. 下坡稳速或者说是不同刹车力度,也就是说可以带点刹车保持速度,如果需要自行程序实现,就算我程序自己实现这个功能都可以

在这里求助一下各位大神,哪里可以搞到这样的电调?

网友A:
你的这个要求或许只有定制才有可能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要求或许只有定制才有可能满足

好吧,谢谢了哈,那看来刹车系统我只能按照我之前的方案用舵机改装,加个刹车片,中间加个拉簧,防止舵机承受扭力过大了。

网友B:
第3.4.5点开山斧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3.4.5点开山斧可以做到

谢谢哈,能控制一个电机也行,😂但是个人资金有限,我先看看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3.4.5点开山斧可以做到

看了下,抛开价格不谈,我看了下,这个也是针对无刷的,有刷的估计有这种功能的还是很少的。不过价格实在是挺贵😂。

网友:
你说的主要是控制线性问题吧。市面是貌似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下,抛开价格不谈,我看了下,这个也是针对无刷的,有刷的估计有这种功能的还是很少的。不过价格实在 ...

有刷带主动刹车的貌似就剩下Surpass hobby电调了,但是实际玩起来效果并不满意,还是开山斧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刷带主动刹车的貌似就剩下Surpass hobby电调了,但是实际玩起来效果并不满意,还是开山斧舒服

大佬玩得好高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