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航或者航拍现在都用啥飞控啊,5--6寸左右的机架

楼主(2022-05-27):
5--6寸左右的机架,大四轴不方便拿,弄个小的,不玩穿越,现在都用啥飞控,又是f4,f7,还有什么405的飞控没用过,给推荐一个,便宜够用的,不是大款,主要飞自稳和gps模式

网友A:
司南吧,关键是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司南吧,关键是简单。

思南是固定翼吧

网友B:
楼上绝对固定翼党
我个人推荐就是有7寸以上的御动力远航折叠机架。电调看着配,飞控用f4刷inav
摄像头推荐最好是dji那套,没钱可以普通平头哥+小摄像头,比如鹰眼的
接收机最好elrs配opentx的控,有飞行参数界面,很舒服
一般来说动力和电池配得好情况下飞3-40分钟没问题,差不多就是来回几公里了。还可以近距离玩一些骚操作

网友:
刚装了一个minipix   280轴距带折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绝对固定翼党
我个人推荐就是有7寸以上的御动力远航折叠机架。电调看着配,飞控用f4刷inav
摄像头推 ...

像我这个吗

网友:
要不出给你拆腾

网友:
直接收一套mini2多好,现在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绝对固定翼党
我个人推荐就是有7寸以上的御动力远航折叠机架。电调看着配,飞控用f4刷inav
摄像头推 ...

inav偏移与绕圈无解

网友:
普通5寸穿越机就能飞很远了,没必要折腾御动力机架,这套机架振动无法解决,会炸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