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带机] 第一条履带搞好了

楼主(2022-05-27):
菜鸟入门,我本来是写程序的,对这种硬东西第一次上手。陆陆续续的搞,本来打算弄个小模型的,想到哪做到哪然后发现一入这行深似海,第一条履带做好了

然后就是,第一次搞这种东西,一开始这个橡胶片很难达到精度,做到后面熟练点的搞起来就简单些了。

网友:
看你应该是要做大比例 ,建议换一种链条

网友A:
个人建议选用自行车链条的内链节配合08A工业链条的外链接中间穿3.75mm钢轴,履带块可使用3D打印件、尼龙雕刻件、最次直径15mm的铝塑管压扁使用,节距正好适合1:8比例现代坦克。主动轮齿圈可以直接买08A工业链轮二次加工使用。具体如下图。如果不嫌每个不锈钢挡片手工打磨的话可以把自行车链条内链节换成06C-1链条内节,这样节距更加接近真实比例履带,只是主动轮齿圈得单独加工了~不明白的话可以给我留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选用自行车链条的内链节配合08A工业链条的外链接中间穿3.75mm钢轴,履带块可使用3D打印件、尼龙雕 ...

大佬你这个很牛啊,我一开始都没想到这样搞这个履带,一开始我是搞了个微型台锯,然后想搞点东西,然后就寻思着搞个履带车爬楼梯的,由于租的房子在6楼,超市买东西太难提了,然后就寻思着搞一个,我这个是08B的弯板链条,局限于工具有限,3D打印机也没有,要搞个3D打印机估计要被老婆骂了😂。所以我用那个PVC管在炉子上加热后用两块木板压平后裁切再用502贴上橡胶片。

但是一开始局限于思维方式之类的,切割出来的PVC片精度不够,主要是打孔位置都是用一块打孔木板,然后再配合软轴钻头打孔的,搞得装配上来后有时候这边长,有时候那边长,后面我都是用尺子画好板,然后再把孔打好再切割精度就够了。

然后现在的话,因为是08B的单个链条,我想想到的那种H型承重轮不好找,自己加工局限于工具,想裁切啥的,也很难,还在寻思着怎么弄,实在不行的话我想用PVC裁切成几个圆组装一下。还有这种摆臂,我目前找了很多也没找到合适的,但是目前找到了一个3mm的铝合金连接片,感觉强度应该够用,等下个月发工资了再继续搞。

网友A:
想负重爬楼梯的话  对悬挂  动力 传动的要求都很高...自己做的话不如买现成 俗话说的好 造不如买 买不如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负重爬楼梯的话  对悬挂  动力 传动的要求都很高...自己做的话不如买现成 俗话说的好 造不如买 买不如租

😂是这个道理,主要是自己搞其实好玩的是整个过程,搞好了之后反而可能觉得没啥了,动力有750W左右的,应该够用了,主要是悬挂,打算先把整体做好了先,然后再慢慢改,等做好了我再来发个帖。

网友A:
750W的电机 起码得1000W以上的电调  看你别的帖子提的需求 200块的话除了买电动单轮的控制器自己改 其他应该拿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750W的电机 起码得1000W以上的电调  看你别的帖子提的需求 200块的话除了买电动单轮的控制器自己改 其他应 ...

双电调,我单个电机才350W左右的,某宝看满足需求的这种电调还挺多,但是主要是刹车系统估计只能自己做了,这个比较麻烦。

网友B:
目前我也在做链条履带,用的B06 单边链条,打孔,切割  焊接,想想都头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选用自行车链条的内链节配合08A工业链条的外链接中间穿3.75mm钢轴,履带块可使用3D打印件、尼龙雕 ...

最近我也在搞履带,用B06单边的,非常麻烦啊。看了你这个 中间卡齿不错,单我的轮子内槽深度只有8mm 。像这样也不行。你这个自己加轴吗?感觉也是好复杂啊。我的履带中间卡齿打算直接焊接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我也在做链条履带,用的B06 单边链条,打孔,切割  焊接,想想都头大。。

我也是搞了很久,用弯板链条就简单多了

网友:
对 轴是自己定做的 轴径3.8 跟08A链条的外侧链板配自行车链条内链节 完美结合,中间的卡齿是直板的08A链条的外侧链板,此履带制作方式以实车实验,除了挂胶存在磨损需要更换外 其他的就没个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我也在搞履带,用B06单边的,非常麻烦啊。看了你这个 中间卡齿不错,单我的轮子内槽深度只有8mm 。像 ...

看我上条留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选用自行车链条的内链节配合08A工业链条的外链接中间穿3.75mm钢轴,履带块可使用3D打印件、尼龙雕 ...

你的钢轴怎样销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钢轴怎样销住的。

过盈配合 直接敲击进自行车链条内链节孔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