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和expo怎么设置

楼主(2022-05-27):
最近没啥进步,在调试exp和dr找找感觉。越调手感越不对。前辈们的expo和DR怎么设置的,机器是x360,遥控是14sg,还有一台m2,非常感谢各位解答

网友:
调exp曲线就行,dr就是舵量的大小,直升机用的不多。

网友:
这个曲线就是理解成打杆的一个速度,斜线的话就是直接就斜过去了,带曲线的话在某个点就能加速或者减速。

网友A:
另外如果要调控的exp,那么陀螺里面的exp就需要关闭,避免陀螺和控互相干涉。

网友:
不懂的调只会适得其反,默认才是王道

网友:
exp靠近中点的地方越平缓,不同通道之间干涉越少,可以这样理解吗?我也不清楚

网友:
我不调,嫌麻烦,普通模式,3D模式都不一样,还要慢慢找适合自己手感的参数

网友B:
kbar陀螺仪 Futaba遥控 陀螺仪上的exp都归零,调控比较方便。
新手建议exp -30起步 反应慢就减,反之则加,副翼和俯仰要同步调,方向舵也可以调一下 飞航线比较尾巴比较顺滑。
DR直机一般不动,固定翼用的多。
找一个接收机,在俯仰和副翼通道各接一个舵机,分别调整对应通道的DR、EXP曲线到+100和-100 然后打舵看舵机调整前后的速度变化和行程变化。

网友C:
有副翼年代用EXP比较多,数值也比较大,也必须用,这里面涉及到舵机线性的问题(可能是吧记不太清了,论坛可以搜EXP),如今3轴陀螺仪以K8为例,有一个参数已经帮你解决了舵机线性问题,而且陀螺仪的介入让你减少了很多手动修正的过程,因此EXP如今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甚至EXP数值不能设很大,否则影响中立点准确性。就K8而言加大EXP远不如加大风格来的好用,EXP和风格有是两个可以单独写一堆的东西,理解了就容易不理解还真说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如果要调控的exp,那么陀螺里面的exp就需要关闭,避免陀螺和控互相干涉。

多谢我自己慢慢琢磨一下。比较迟钝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kbar陀螺仪 Futaba遥控 陀螺仪上的exp都归零,调控比较方便。
新手建议exp -30起步 反应慢就减,反之则加 ...

多谢前辈感觉现在-15比较合适,舵量没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副翼年代用EXP比较多,数值也比较大,也必须用,这里面涉及到舵机线性的问题(可能是吧记不太清了,论坛 ...

我用的mb陀螺,调的运动,可能这是比较灵活的原因吧加点exp适应一下

网友:
中立点稍微设柔和一点,DR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