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过的450瓦电子负载

楼主(2022-05-28):
每次电池充完电没机会飞都很头疼

找了一个电子负载,问题彻底解决

内部是电阻丝加散热风扇,截止电压,放电电流可调

最大20A 最大22V 最大450W,对我来说覆盖大部分应用场景了。改了原鳄鱼钳输入接口到XT90,用起来方便点。

网友A:
楼主这个看上去不错

我充满了没法玩的时候 恨不得去弄个汽车灯放电

网友B:
这个电子负载太个了,淘宝有很多电子负载,比这个小很多。是mos管放电,不是电阻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子负载太个了,淘宝有很多电子负载,比这个小很多。是mos管放电,不是电阻丝。

MOS管的也有,还是觉得电阻丝可靠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看上去不错

我充满了没法玩的时候 恨不得去弄个汽车灯放电

是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花点代价还是值得的

网友C:
不会是第一块电就炸鸡了导致后面的电池用不上吧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第一块电就炸鸡了导致后面的电池用不上吧

经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