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有推荐吗?

楼主(2022-05-28):
一直在飞固定翼现在想入手三寸穿越机,不带遥控器单飞机电池1000左右的,有老鸟能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点的,新手又容易操纵的穿越机吗?

网友:
淘宝买个150左右的四轴过过瘾吧,也可以手动模式也可以姿态模式,适应了再进阶,穿越机门槛也没有很低的

网友:
达尔文性价比高,但风评不好,或者自组一台3寸,选一个自己喜欢的机架,以前还可以考虑kingkong的飞蛋,但是现在来说配置落伍了,入门也不错

网友:
楼主可能要加点预算

我感兴趣的protek35 1000多 不带电池

楼上说的对 门槛并不低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机架~60
飞控F7~160
电机1104~30
电池3S850~60
电调~140
镜头~80
图传~100
接收~80

共710

达尔文性价比是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60
飞控F7~160
电机1104~30

谢谢了

网友B:
我也推荐个:

3.5寸的吧,续航夏天可达10分钟。

机架:betafpv knight 或fi150 3.5寸,价格112-169元(可以加单独的3寸桨保护圈桨用乾丰D63,建议用硅橡胶加强和机架连接处,熟练后去掉圈圈用hqprop 3.5寸桨飞行效果更好,或者一开始就不加圈圈)

电机:Tmotor 1404 3800kv或其它1404电机(272元)

一体飞控:最贵的部分,这个就不推荐了。可以闲鱼找找。25a或以上的。200-369元。

摄像头:箭头系列或平头哥系列 70-155元(大小的选择,12mm螺丝镜头肯定更明亮)

图传: ewrf 800mw。70元带smart audio 可调功率

接收机 : elrs 2.4 55元

天线:迷你棒棒糖 40元

电池:格氏或大黄狗650mah,750mah 4s (75元)

整机飞行噪音非常低,总重低于250克。

网友C:
不摔十次飞不起来,能飞不摔又至少摔十次,这二十次下来可能不需要修机器的飞机不多。 MOBULA6 65MM 小机器是个不错的选择,想拍点小视频选HD版本。
不用小机器做过度1K 预算入门难度不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推荐个:

3.5寸的吧,续航夏天可达10分钟。

这得一千了 新手炸鸡是一定的 能推荐个便宜货 炸鸡了新手也容易修的配置么?室内飞的小机型就好 空心杯就成 炸鸡成本越低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得一千了 新手炸鸡是一定的 能推荐个便宜货 炸鸡了新手也容易修的配置么?室内飞的小机型就好 空心杯就 ...

DRL模拟器,之前是80块吧。固定rate和镜头视角,别老换参数和飞机。狂练。坏邻居地图能在房子里飞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得一千了 新手炸鸡是一定的 能推荐个便宜货 炸鸡了新手也容易修的配置么?室内飞的小机型就好 空心杯就 ...

我没用空心杯飞过,不好推荐。印象里只有speedybee 的空心杯小鸡看起来还好飞点儿,虽然整机稍微便宜,但我不认为它的练习成本低。小飞机对于新手来说唯一优点大概是安全。还是建议在开阔的大场地进行入门,轴距大一些,容易得多……记得练模拟器,前期还是需要的。

网友E:
你的出发点好像不太合理:
1、首先,叫“穿越机”,就没有好操控的,玩穿越机的目的,就是为了体会竞速或花飞的激情。所以穿越机在设计上,就要追求动力强和灵活性高,所以穿越机最后都要手动操作,以发挥它的性能,这就要求操作者经过比较长时间的练习才能适应,形成条件反射,能够快速对穿越机的飞行做随时调整。

2、如果你将“穿越机”理解为普通的四轴飞行器,只是为了追求与固定翼的区别,体会一下飞四轴的感觉,那么可以入手类似大疆之类的成品航拍机,不需要练习就可以飞行,操作简单。

3、也可以自己DIY类似大疆的四轴,达到操作简单稳定的目的,但对手新手来说,DIY的过程并不简单,加装GPS等各种设备就要折腾,也并不省钱。

实际上,易操控性与灵活性是矛盾的,与省钱也是矛盾的,所以如果真打算入坑,开始时就要放弃易操控和省钱的想法,而是做好难掌握和费钱的准备,认真看教学视频,多学习,多动手,多问多练。等过了入门的瓶颈期,不管你是出坑还是进一步下坑,你会发现这些努力和付出都是値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出发点好像不太合理:
1、首先,叫“穿越机”,就没有好操控的,玩穿越机的目的,就是为了体会竞速或花 ...

谢谢,你说的太对了,我三年前就入了大疆御,就是平时飞的比较少,最近因为疫情一直关在家里无聊,所以想弄个圈圈机在家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推荐个:

3.5寸的吧,续航夏天可达10分钟。

谢谢推荐

网友F:
先模拟器吧。模拟器练好了再上MOBULA6或者7 ,再练好了再上3寸涵道和5寸。最少我现在就是这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模拟器吧。模拟器练好了再上MOBULA6或者7 ,再练好了再上3寸涵道和5寸。最少我现在就是这么来的。。。

网友:
二手介意吗?我1500组的。

网友A:
別进1S 的,耗电太多,图传和电机最用电,飞那三分钟,最后一分钟,转弯掉高,没意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別进1S 的,耗电太多,图传和电机最用电,飞那三分钟,最后一分钟,转弯掉高,没意思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摔十次飞不起来,能飞不摔又至少摔十次,这二十次下来可能不需要修机器的飞机不多。 MOBULA6 65MM 小机器 ...

我就没摔过一次,前提是有过直升机和固定翼基础,外加俩小时模拟器,真能做到不摔。

网友H:
模拟器加上MOBULA7 ELRS 1S或最新的1S HD版的配650MAH高能或外星人电池,手感很好,家里家外都可飞还安全,续航6分左右或以上很轻松,2.5以上的初期最好别上,因为一则危险,二则必须得找安全最好无人的外场,三则炸机损失大,四则新手因为各种原因组装或维修困难多,平时我3-5寸机出勤率就很低,现在出勤率最高的就是这个机型,尤其在疫情封控期间更是如此,而穿越机重在操控技术上,从生到熟必然得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附一段封控期间在小区内休闲飞行视频

网友I:
MOBULA确实是入门的好机,我买过两个MOBULA6。说说它的不足:室内练习,免不了碰撞,碰多了图传就出了问题,由于电路板是一体的,虽然目视仍可以飞,但基本上是废了,两个都是这样;没有寻机蜂鸣器,室外易找不到。

网友H:
引用 网友I:
MOBULA确实是入门的好机,我买过两个MOBULA6。说说它的不足:室内练习,免不了碰撞,碰多了图传就出了问题, ...

我不喜欢MOBULA6,因为动力及续航不足,手里MOBULA6 HD也换成MOBULA7机架和乾丰1610两叶桨了,现在主要飞MOBULA7机型配650MA电池,另外加焊一个迷你的5V BB响就解决室外飞不好寻机问题了,而飞行中的碰撞是难免的,只有加强练习且碰时收油门加锁能强不少,最重要的是它小且安全,动力也行在室外二、三级风下也可稳定飞行,这样就不挑场地了,可以随时随地放心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模拟器加上MOBULA7 ELRS 1S或最新的1S HD版的配650MAH高能或外星人电池,手感很好,家里家外都可飞还安全, ...

飞的那么好,这得练多久?摔了多少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的那么好,这得练多久?摔了多少飞机

过奖了,我是2012年9月份开始入模飞固定翼,2014年末开始装CC3D飞控的第一台穿越机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5513,2015年初开始戴肥鲨HD1代眼镜飞,飞机摔的次数不少,但损失都不大,主要方法是把模拟器当游戏玩再结合实飞,炸机时第一时间是收油到底加锁,现在有空时还时不时飞一下模拟器,目前基于国内这种飞行环境下最爱这种小飞机了,可以冒充玩具安全放心的飞,而大的飞机大多数时间放在家里吃灰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不喜欢MOBULA6,因为动力及续航不足,手里MOBULA6 HD也换成MOBULA7机架和乾丰1610两叶桨了,现在主要飞 ...

哪种bb响?如何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哪种bb响?如何焊?

在宝上收 NAZE32 F3 F3_EVO有刷飞控用 超小蜂鸣器 室内穿越蜂鸣器或到其它卖电子器材店都可以。飞控板上有BB+ BB-的字样正负对应用细软线焊上,然后设一个通道开关,BB响正好能塞进镜头罩里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就没摔过一次,前提是有过直升机和固定翼基础,外加俩小时模拟器,真能做到不摔。

各人的天资不同吧!我炸机太多,特别是刚入门的时候,经常得到模友的帮助;好怀恋那个时候。现在玩的人少每次飞只能让老婆帮忙盯梢,炸机了好找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