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图像黑白,条纹疑惑。。。。求高手指点

楼主(2022-05-28):
如题,PIXHAWK2.4.8 \3DR OSD\鹰眼8SE\SKYZONE04   起飞以后图像大部分时间都是黑白的,还有条纹。求解啊,怎么办呢
补充一下,用了大电容UBEC供电以后还是不行,怎么办呢

网友A:
帮你顶一个,条纹好像与图传有关。我之前用欧姆威的图传也是有条纹,后来换图传就好了

网友:
水波紋加電容

网友:
是否夜視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一个,条纹好像与图传有关。我之前用欧姆威的图传也是有条纹,后来换图传就好了

0 0我原来用创兴科图传也没碰到过这个问题,有点困扰哦

楼主:
水波纹是因为电源不稳么?我回来用UBEC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