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F4刷ardupilot固件问题讨论

楼主(2022-05-28):
1】F4刷了ardupilot固件,准备改为y3垂起,只是F4只有6个通道,怎么增加第7个通道?
2、F4刷了ardupilot固件后,怎么刷bf固件?win10 系统按boot建,系统识别不了?

网友:
1、换有8通道的飞控,如F4V3pro
2、用BF configuror重新刷bf固件

网友:
f4V3好像本来就有8个通道,另外两个需要飞线

网友:
利用F4V3S做垂起固定翼如果排除常规尾座式垂起,我倒是有个尾座式矢量Y3垂起方案,你可以在抖音搜索科成凌云航模社或者咸鱼搜索青鸟凌云,在实际飞行性能上能够吊打别的一切固定翼飞机

网友:
给你挂个链接3.87 HIi:/ VTOL导致Y3全矢量布局飞翼,自由者Z84:妈妈我出息了!%无人机炸机 %垂直起降飞机 %航模 %VTOL %炸机    复制此链接,打开Dou音搜索,直接观看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