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sky lama 共轴双桨的问题

楼主(2022-05-28):
各位老师好小弟有个问题请加下:4通道的共轴双桨直升机在悬停的时候上面和下面的桨叶转速应该一直吧?
我把飞机接到了14sg的接收机后,一推油门上面的桨先转起来,油门推到快中间的下面的桨才转。拆机检查:齿轮是没有问题的、把控制下桨的电子和齿轮分开后也是同样的问题,油门到中间的时候下面的电机才转
因为原装的遥控器坏了所以换的自己遥控器,这是设置的问题吗?遥控器我都选择是默认的,十字盘我选的H1
求大家帮帮!谢谢

网友A:
这种老飞机是我入门的飞机,飞机有个控制器,在机头,可以调节,你找一下,就像两颗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老飞机是我入门的飞机,飞机有个控制器,在机头,可以调节,你找一下,就像两颗螺丝

有个电子调速器,调过了,好像也不太管用!

网友:
怕不是接错成方向通道了

网友B:
混控一般是遥控器设定的吧,但这个飞机混控是在四合一里面的。要我说直接买接收机和电调把整个四合一换了吧。我这两天也在修复这个老古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混控一般是遥控器设定的吧,但这个飞机混控是在四合一里面的。要我说直接买接收机和电调把整个四合一换了吧 ...

这玩意太费劲了

网友C:
那你这样飞机大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这样飞机大转吗

对!大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电子调速器,调过了,好像也不太管用!

马达不同步,换一对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