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GPS故障的问题

楼主(2022-05-29):
搜到14颗星,hdop1.1,但是定点模式不能解锁。解锁报gps各种错。
自稳和定高指示灯是绿灯一切换到定点指示灯变蓝灯不能定位。
请问怎么个情况?

网友A:
定点模式本来就是不能解锁的,可以解锁一段有两种:自稳模式和定高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点模式本来就是不能解锁的,可以解锁一段有两种:自稳模式和定高模式。

可以的之前用的不记得了,乐迪miniPIX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