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平价电池放电器

楼主(2022-05-29):
如图,6s1400的电池,大概15分钟,还可以接受。

网友A:
充电器放不就行了

网友B:
你这不行,太慢了,放电也要放的爽才行,搞这个,便宜又好用还能烧水泡脚
    最大试过29.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行,太慢了,放电也要放的爽才行,搞这个,便宜又好用还能烧水泡脚
    最大试过29.8V

666  太猛了  直接电池怼到上面烧开水?

网友B:
引用 楼主:
666  太猛了  直接电池怼到上面烧开水?

Yes  sure!
我买了一个500瓦的,一个300瓦的,两个并联,就是800瓦,用来有时候电包满电又连着下雨天给电包放电的,下边放一个装凉水的水桶,一会会就冒热气了

网友C:
黑色哪个模块是干嘛的?检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色哪个模块是干嘛的?检测电压?

控制灯泡负载的, 买来就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灯泡负载的, 买来就带的

奥奥

网友:
思路一下打开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Yes  sure!
我买了一个500瓦的,一个300瓦的,两个并联,就是800瓦,用来有时候电包满电又连着下雨天给电 ...

我操 你这个直接干脆  还需加点水  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操 你这个直接干脆  还需加点水  牛逼

不加冰,,,要的就是刚好放完电,刚好能泡脚睡觉的效果

网友:
这个放电倒是不错!不过如果有电包直接用充电器回收比较省电

网友:
我也是烧开水   效率很高   搜索 水槽加热  24V  或者  48V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行,太慢了,放电也要放的爽才行,搞这个,便宜又好用还能烧水泡脚
    最大试过29.8V

你这个放电,电池放完压差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放电,电池放完压差大吗?

压差 正常的  相当于  大概 30安左右的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行,太慢了,放电也要放的爽才行,搞这个,便宜又好用还能烧水泡脚
    最大试过29.8V

3s电池用12v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