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不锁尾问题

楼主(2022-05-29):
飞无副翼250电直遇到个很奇怪的问题,开始用的MB的TZ380,静止调试尾舵舵量和锁尾感应反应正常,但在整机飞时,油门推超过大概30-40%以上,尾舵舵量就明显变小了,尤其往左打舵,飞机完全锁不住尾巴。折腾半天无果,就换了亚拓的3GX陀螺,结果还是这样。想是不是舵机的问题,把银燕舵机换成KST舵机,也一样!又检查了尾传动的机械部分也没有卡顿,很顺畅!陀螺对尾舵机对应的数字模式也正确的。实在无解了!求教大神!谢谢!

网友A:
控上的锁尾打开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上的锁尾打开了么!

控上开了的锁尾模式的感度,JR的XG14控
来自微站

楼主:
JR XG14控,开了锁尾感度的,静态调整时尾舵机反馈反应正常。
来自微站

网友:
最佳方案是放弃这个小机 换360以上机型 你会发现这些问题简单多了

楼主:
大机也有,就是突然想飞下小机,没想到反而复杂化了。不过感觉250小机是没那么好调,螺丝也小,稍大力就容易滑丝,不经整!
来自微站

网友B:
从早期的SJM215 然后亚拓250 到泰世200 都为了能不出远门玩的目的去搞过 不过从来没有能舒服飞过  稍微摔一下就是一堆问题出来
这个级别的飞机目前看来就是得用尾电机的方案来处理可能还有点希望

网友C:
二百五的尾巴一直都很二百五啊...

改了尾无刷后就一整个脱胎换骨了

回归 LZ 的问题,你是用哪种传动?传动有无松脱?

网友D:
检查一下接收机吧。

网友E:
尾巴的感度我记得mb是要调整到G还不是H灯亮就是最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百五的尾巴一直都很二百五啊...

改了尾无刷后就一整个脱胎换骨了

是皮传,检查过传动没有松脱。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接收机吧。

为了用SB简化布线,而且是小机,就用了副厂的接收机,日冠的DMSS接收。难道接收机会有影响?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尾巴的感度我记得mb是要调整到G还不是H灯亮就是最佳的

应该不是感度的问题,因为油门上去后尾舵的行程明显减小,而导致尾桨距不够,不能提供足够反力矩,飞机就原地打转了。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早期的SJM215 然后亚拓250 到泰世200 都为了能不出远门玩的目的去搞过 不过从来没有能舒服飞过  稍微摔一 ...

整过之后深有感受,零件又小细嫩,很不好打理!本来就是想小场地也能飞飞的,结果不是想象中那样。
来自微站

网友:
同樓主一樣,沒有調好過的尾,尾巴沒鎖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