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新老遥控器选购问题

楼主(2022-05-30):
本来想买个tx16s看中开源系统,后来又觉得futaba t10chp,老控,加fm 2.4g高频头,接收机,价格超tx16s了,现在有点不明白,像tx16s这种最近的控,和futaba老控,差别在哪里?
我主要现在想玩玩滑翔机,后边试试远航

网友:
TX16S是东莞产的,FutabaT10chp是日本进口的

网友:
啥也不说了16iz走起,真香控

网友:
要远航还是不要futaba

网友:
滑翔机,开源控吧。玩久就明白了

网友:
我选开源控

网友:
按你的需求用xt16合适,可以买睿思凯老款带气压计接收机飞滑翔机,还能配elrs高频头远航,兼容性比futaba强。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futaba 72m那个配高频头,也就是800多块,差不多5km距离,

网友:
有多少钱就用多少钱的遥控,没必要追求高大上,够用就行

楼主:
请教下大家,10年前的遥控,和近2年的遥控,有10年时间之间的计算机差别大吗?

网友:
买PL18吧一步到位售后还好

网友:
不考虑遥控数据回传futaba10已经足够用,futaba10的提手好像不太结实,见过几个断提手的,要是我就买futaba小九,一般飞飞不差那一个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大家,10年前的遥控,和近2年的遥控,有10年时间之间的计算机差别大吗?

你这个指的是啥?功能还是做工?功能现在的新控完胜老家伙,论做工现在的国产新控做工远不如以前的老家伙。你打算长久玩吗?假如想长远玩下去就多花点钱买个差不多的,遥控是一次性投资别怕花钱,我朋友手里一个14mz是2008年开始服役到2018年退役中间出勤率极高几乎每个星期都出去飞到现在还是很坚挺连一点小毛病都没出过

网友:
滑翔机用JR 9x2的控就选对了。
第一,那个年代是固定翼航模的黄金年代,众多的高手和冠军使用JR遥控器 给JR 遥控器质量提升提供宝贵的建议。JR 也不负众望JR 9X2 打得 FATABA F9 满地找牙 外观,软件,手感,做工都有过之无不及。
第二,很多经典的固定翼航模有用JR 遥控器设置的具体实例,可以更方便的学习交流。
第三点是我自己的体会,我一般用建立平衡点的方法来保持航模的飞行姿态,固定翼直飞,副翼 升降 方向 三者中位平衡(不时的打舵动态平衡),固定翼侧飞直线 副翼 升降 二者中位平衡 方向 偏一侧合适位置平衡,在实际飞行中无时不刻的在建立个各种平衡。问题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平衡需要建立,那种手法,那种摇控器能更高效稳定的建立这许多的平衡呢? 关于手法很多人建议二指法,我们更关心的遥控器是JR 还是FUTABA 更有助于我们建立这些平衡呢?众口难调,答案需要每个人亲自体会才会有。我在飞固定翼象真机和滑翔机时JR 9X2 更容易找到手感(容易建立各种平衡),在飞F3P 时用FUTABA T8FG 更容易找到手感,不任是大角度方向加油门平衡完成垂直圆周飞行,还是大角度副翼加升降及方向交替平衡的横滚直线飞行都很有手感。
       说了这么多,用一个小故事来结尾吧。我在小区里看到一群5岁左右的小朋友,他们每个手里拿把狙击玩具枪。我问他们你那枪是什么枪呀?他们异口同声回答“98K” 。 为什么是这个回答呢,那就是这玩意经典! JR 9X2 经典。

网友(2022-07-01):
我想出14SZ

网友:
老控沒受潮沒摔到最容易出問題的就是兩支搖桿的電阻器VR , 輕則中心點跑掉重則磨損隨便跳 , 怎麼摔機的都莫名其妙 , 而且老控遙桿解析度沒新控細膩也沒零接觸的霍耳機構 ,
買不知前任使用狀況的老控風險巨大 , 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