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elrs2.4g发射与接收的疑难杂症

楼主(2022-05-30):
自制elrs 2.4g发射与接收,解决了焊接,解决了刷写,收发貌似上电就能连上(因为接收机上也没按键)接收机指示灯常亮。
我现在使用的是X9Dplus,外置选用crsf输出,拷贝elrsV2脚本到遥控器,即可使用,退出页面貌似需要长按exit键。
现在的问题是:上电收发自动连接上,接收指示灯常亮,遥控器有信号强度回传的,信号满格。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问题是:貌似有规律的x9d遥控器会报警信号丢失,大概每隔10-15秒左右吧。但是接收机信号灯始终是常亮的。
不知道这是哪里设置问题?还是怎么了?恳请各位前辈指教,不甚感激。

网友:
改造黑羊mod。或者改成50hz

网友:
报传感器丢失还是回传丢失?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如果你用的开源飞控有回传数据,那你要把回传速率调高,否则会报传感器丢失,但是不影响别的,你说信号满格,就不会是回传丢失!

网友:
接收机上插个舵机,看看报警信号丢失的时候,还能不能操控呗,或者接收机串口连上电脑,在固件源码里写上串口输出信号数据,看看显示结果呗

网友:
通过 那个 elrs2.0 的lua 脚本配置页面,降低回传率,基本可以解决。 如果回传率过高, 但是接收机天线发射信号强度不高的情况下,控会频繁的报“ 遥测丢失”,telemetry lost 的告警

楼主:
最新进展:我用我的富斯i6刷了er9x用ominbusf4v3连上了电脑,前几分钟一切正常,但是过了一分钟信号时有时无,断断续续的,整个过程接收机的指示灯是常亮的。现在想想控的问题基本排除,要不就是发射端,要不就是接收端,发射端有个minidc-dc3.3我是没有接的,直接连控的的3.3伏供电的,难道是这里没接齐全导致的?不管怎样,我已经重新采购了材料,准备重新制作一个发射,再看看是不是发射的问题。

网友:
种现象应该是发射没问题,数据回传速率不匹配导致,用2019版的X9D应该没问题,旧的X9D固件打一个X9DP_OneBit补丁升级后可在硬件里选择串口速率就能搞定了,而且不进行硬件改造的话刷新率最高是半血250HZ,不过也够用了。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大神的指教,信号丢失的报警已经解决,(x9dp刷2.3.15版本,主系统第六页将默认的400k调成115k这个信号丢失的报警就解决了)但是新的问题是遥控器接收机看上去均正常,BF地面站也正常设置,地面站一开始信号正常,没过几秒信号没有了,这又是哪一出?

楼主:
遥控器回传信号正常,接收机常亮。

楼主:
刚开始地面站信号显示正常,但是没过几秒信号木有了,但是遥控器接收机那里一切正常如9楼所示。

楼主:
BF地面站我这样设置的

楼主:
信号怎么就没有了呢

网友(2022-09-27):
高频头和接收机都刷同一个版本的固件试试?

网友:
换一下端口试试,ELRS接收机不要用F4飞控默认可以接SBUS接收机的端口上.

楼主(2022-11-18):
本帖问题已经解决,详见飘飘大神的帖子。原来一切都是端口冲突问题。以前都是SBUS接收机,GPS接UART1。现在ELRS接UART1,GPS接UART2软件稍作设置就OK了。

网友(2023-01-05):
同样的问题,不过我是r9m刷的elrs。一会儿试试楼主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