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思广益 看看这个断轴怎么取出来

楼主(2022-05-30):
450pro的中联  一根轴断里面了 另外一根已经去掉了    看看大家有没有好办法  折腾才是乐趣

网友:
加热,铝的熔点低,然后螺丝就到手了

网友:
是螺丝吗。要是轴的话反面可以敲出来,实在不行就换现在的无副翼头子

网友:
好像只能从一头顶出来

网友:
32元的东西,直接买一个换上。
敲打加热可能后面就不平衡了。

网友:
这个一定要有工具固定后再用小一点的钻头打孔

网友:
直接敲,紧配合而已。

网友:
淘宝搜k针磨头

网友:
慢慢折腾过去我也和你一样的想着折腾有乐趣,如今发现时间更是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