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Futaba T8fg遥控船?

楼主(2022-05-30):
前两天入手了一条利剑E36,配的乐迪RC4gs控和R6f接收机,不是太好,手上有以前玩直机闲置下来的T8fg控,还有一个Futaba R6208sb原装接收机,想请教一下换上去以后,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
选固定翼模式
电调插3,方向舵插4
还有你为啥用个反桨

楼主:
我直接买的成品,第一次玩船,都搞不懂什么是正反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直接买的成品,第一次玩船,都搞不懂什么是正反浆

油门插在升降通道上就可以实现前进后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插在升降通道上就可以实现前进后退了

非常感谢

网友:
这船的轴系是锡焊的,注意会掉轴,改成铜系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