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冲浪者x8选购问题

楼主(2022-05-30):
淘宝上130多-180多kit空机都有,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啊,虽说几十块钱不多,也不想当冤大头,请教坛友给指点下,

网友:
哪家便宜买哪家,这玩意大同小异

网友:
都是一个模具没啥区别,新手感觉还是1米好小子入门比较好,比冲浪者便宜好飞

网友A:
新手不建议手抛机,老老实实地上滑行起降机型

网友B:
冲浪者起飞对新手不太友好,很容易机头怼地...只要配件齐全,买便宜的,炸了也不太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不建议手抛机,老老实实地上滑行起降机型

谢谢 建议 我给冲浪者装个起落架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浪者起飞对新手不太友好,很容易机头怼地...只要配件齐全,买便宜的,炸了也不太心疼

准备好胶水了,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建议 我给冲浪者装个起落架如何

这玩意装起落架没啥用,本身已经很能飘了,在装起落架怕是要跑很远才能停的下来了

网友:
这玩意没啥区别,干就完了

网友:
滑翔机降落确实是飘啊飘飘啊飘,一有风又上去了。不太好下来。幼兽啥的上单翼随便搞一个不好啊

网友C:
上面朋友说的零零总总意识是新人入门那种飞机好。 每个朋友的入门过程不同答案自然不同呀。入模飞机总是要飞一些的,冲浪者这个机型也是一定要飞的,早飞晚飞总是要飞,现在飞也无妨。天捷力天空冲浪者X8 价格188 是正品。 其它的不是不好就是有可能不好;我买的第一架不是这个牌子,但还过的去,但第二加就不行了,装的过程中发现很多缺点(老火)没上上天就给扔了(免得让费时间)。后来搞了个80翼展没方向舵的MINI板也是小厂搞的不好飞。天捷力天空冲浪者X8 机身材料好,摸具精度不错,配件也齐,给朋友装过两架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朋友说的零零总总意识是新人入门那种飞机好。 每个朋友的入门过程不同答案自然不同呀。入模飞机总是要 ...

感谢 坛友 太详细了,

网友(2023-01-13):
天捷力x8整体偏软,尤其是尾部。淘宝上另一款不知名厂家改制的X8s更好,改进了几个地方,一是增加碳杆硬度加强,二是电池仓进口增大,三是顶部电调位置增加开口方便更换。我买了2架飞的都很好

网友(2023-02-19):
新人建议选择原厂,否则遇到某些便宜版本根本连安装都难,精简无所谓,有的将报废的再次出售,组装位置偏差等。我就买过一架120的副厂货。其安装十分痛苦,新人完全不可能正常完工起飞。会让人怀疑自己的能力而半途而废。

网友(2023-08-27):
贵点的话稍微结实一点我买的150元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