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玩儿F05吗?

楼主(2022-05-30):
感觉这个机主轴设计有问题,虽然是直驱,但是电机与主轴之间还用了联轴器。不是一根轴,应该是没有和电机厂商沟通好设计好,现在因为有一个连轴器,然而联轴器的加工精度很差,很容易导致主轴晃动!

楼主:
有人有同样问题吗

网友A:
兄弟,你这玩意还没弄好呢

网友B:
轴上有孔是吗,那就扩孔,稍大一点造成间隙,算是软连接,这样解决比较直接有效,再不济就是连联轴器一起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玩意还没弄好呢

连轴器有偏差,太不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上有孔是吗,那就扩孔,稍大一点造成间隙,算是软连接,这样解决比较直接有效,再不济就是连联轴器一起扩 ...

我就是这样想的,弄了下,把孔整大了点,现在有点松

网友C:
如果是电机一根轴直接上去,主轴摔歪了这成本就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电机一根轴直接上去,主轴摔歪了这成本就高了。。。

也可以换的,电机也可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电机一根轴直接上去,主轴摔歪了这成本就高了。。。

M1 M2的也都是一根轴

网友(2022-10-19):
难道是炸鸡换主轴方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