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700趁手的球头钳

楼主(2022-05-30):
洗萝卜的球头钳在700级飞机上有点力不从心,尤其面对十字盘最长的那个球头!

求推荐好使的

网友:
尖嘴钳,一捏就出来

网友:
小飞机我很久都没用过球头钳了,直接螺丝刀拧螺丝。我觉得拆装球头扣容易碰伤金属件

网友:
自己做一把吧

网友A:
HIROBO都不行么?

网友:
Jr的听说可以

网友:
我用的JR,还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ROBO都不行么?

面对700级飞机,有点发软

网友B:
lynx的,最好球头钳

网友:
引用 网友B:
lynx的,最好球头钳

你是土豪 和我们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