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wm的线可以接到飞控那个接口?

楼主(2022-05-31):
(无正文)

网友A:
要看你是什么飞控,一般接到多余的PWM输出口上,在进地面站设置一下通道映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是什么飞控,一般接到多余的PWM输出口上,在进地面站设置一下通道映射就行了!

f7的飞控,其他线都接好了BB响正常,led灯常亮不受控制,我不知道这个pwm是干嘛的接到飞控那里?
来自微站

网友B:
这个pwm 接LEDStrip ,是WS2812 彩色RGB led 的控制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pwm 接LEDStrip ,是WS2812 彩色RGB led 的控制信号

好的,如果想在飞控接口上加个5伏pwm的小继电器开关,飞控上那个接口更合适?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pwm 接LEDStrip ,是WS2812 彩色RGB led 的控制信号

那个DIN不是接飞控的led接口吗?这个pwm也要接上去吗?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