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V4卡录飞控开始、关闭录像方法

楼主(2022-05-31):
不知从啥时候开始,慢慢的录像机和卡录都开始流行后期用陀螺仪数据增稳了,很好的解决了卡录直接开增稳导致模拟画面延时没法飞,以及裸狗直接机器增稳无法有提前量去计算下一秒如何晃动的问题。效果可以说是相当的不错了。

鹰眼这个卡路神奇的地方就是,V4相对于以前版本增加了陀螺仪增稳数据导出,增强了画质到4K30   2.5K  50,但是价格却更低。无奈卡录的话要手动按开始录像总感觉差点意思,但是地面站又没有别的品牌那种匹配好的协议可以接RXTX。鹰眼卡路要怎么遥控控制呢。其实只需要一根线,比RXTX都方便。。。具体设置流程和原理如下。

我这里已经接好测试完成。线就4根,红黑供电我接了电池,黄色AV接飞控AV输入。蓝色就是录像控制线。我接到了飞控的LED灯带接口,因为小飞机我也没有LED。用多余TX接口的也是一样的方法。线我是焊接的。下面插了原厂的连接线方便大家参照。

好。进入正题。如上所述我使用的是LED接口当控制口。首先输入resource,吧当前飞控的串口占用信息列表打出来。如下图。。然后下一步别急着操作,点右下角黄色按钮导出到文件。做个备份假如我们端口配置错误导致飞控出现奇怪问题,可以再次通过这个界面,右下角第二个按钮从文件恢复,可以恢复这里的所有串口信息到默认。

上述列表打开后,找到你要使用的端口,比如我的LED,记下后面对应的串口序列号,我的LED为A08.然后输入以下命令清空LED端口功能。假如你用别的TX端口也一样先清空

清空LED端口之后,LED之前的A08就空了出来,这时候给A08赋值,如下图命令,作用是吧A08串口,改成USER 2。经过这一步之后,飞控开关控制页面会多出来一个USER 2开关

第三步非常重要,经过上2步操作,我们已经成功清空LED端口并且把LED端口重新定义成了USER 2开关控制,这一步给这个开关赋值,告诉他开关动作的时候这个端口应该输出什么样的电压。输入并执行。

完成以上3步SAVE保存重启飞控。进入开关配置页面,把刚才开通的USER 2,映射到一个2断开关。我这边是7通道,这个2段开关触发黄色区域一次,卡路开始录像。在触发一次停止录像。设置好后记得保存。

至此我的卡录就可以用7通道的2段去控制开始和结束录像了,非常方便。你学废了么?

网友:
可以,不错自己搞。但是现在有现成的配件卖了,还有V4出了新固件,可以开机自动录像了

网友:
非常好的教程

网友A:
问题是你怎么知道开始录像了?图传有红点闪烁吗?

网友B:
完美的避免的购买控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你怎么知道开始录像了?图传有红点闪烁吗?

画面上方中央会有红点闪烁。而且卡路的蜂鸣器会滴滴滴叫几声表示录像开始。。。关闭的时候蜂鸣器也会叫几声表示关闭。。。同时卡路的灯开始录像也会变成闪烁状态。很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美的避免的购买控制线

我相信很多摩友并不在意那几十块钱的模块费用。只是多一个模块多很多线,占地方对于穿越机来说很麻烦

网友(2022-12-06):
最后要打上 save 才算保存完毕

网友:
技术贴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