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做海狸小拖——1/35比例约166mm——试航

楼主(2022-05-31):
海狸小拖,共有大小两种规格,小的船长5.8m,宽约3m,资料不多,收集后参考建模。

Beaver Tug 海狸小拖试航_哔哩哔哩_bilibili

首先,作为美国海军最小舰艇

其它同类工作小拖的照片如下:

楼主:
习惯使然,先画了V形底

内部直接将电机座和轴套一体打印完成。
电机座做的很简单,按电机外形放宽了0.2mm,往里一放就行,只要电机不会旋转就好,有间隙,整个轴系的阻力更小。

上图中中间的凹槽就是电机座。
主轴套在两端设置凹槽,安装主轴时两端套上内径2mm,线径1mm的O型密封圈,抹上一点雪油(硅脂),然后在螺旋桨与O型圈之间放上一个内径2mm的不锈钢薄垫片,中心度、密封性、润滑性都满足了。
舵轴孔设计成可以倾斜插入,支撑点也是用O型圈密封,硅脂润滑,安装轻松,防水性超好。
另外,在主轴套和舵轴套之间增加了黄油注射通道,可通过舱内注射口加注。

打印还是采用45°倾斜打印,内部支撑只有大舱口上沿和舵轴盖板处。

船体的主要细节一次同时打出来,犯了一个错误,水路栅栏画了1.2mm,太细了,没打成功,只能去除后用1mm不锈钢丝重做了。

螺旋桨外径大约18mm,比较小,打印采用层高0.1mm完成,其他的部件都采用0.2mm层高。

由于采用3D打印,表面不是很平滑,上漆边缘不是很光滑,好处是批嵌磨的工作量减少,比例做大一些的话,还是可以更完美的。

动力采用130或180电机,安装尺寸是一样的,只是长度不同,黄铜联轴器,电机无需卡箍,主轴采用2mm不锈钢丝做。
电调用的是1S双向1A的,舵机采用4.3g舵机。

至此,船体基本完工,就内部空间来讲,也许买一套顽皮龙的二通道比例遥控套件装进去挺合适的。

舾装就剩下驾驶舱和后主缆桩了。还有艇体形状还可变化一下。

疫情闲暇,弄个小艇消遣一下,择时下楼水池试航。

网友:
做的很还原

网友:
小巧又可爱,3D打印就是好。

网友:
我喜欢这个

网友:
太喜欢这个了

楼主:
驾驶室原来想着一体打印的,试了下质量不好,改为用3D打印成片状,再胶合在一起,初步看来可行,应该比直接用ABS薄片容易些。

试航前的照片,遥控买的顽皮龙,7.4V2S500mA锂电,铁壳130电机,速度从比例角度应该可以了,只是试航发现带棱柱的舵舵效有点高,高速急转小船摇摆太厉害,需要把多的角度减少一些。

楼主(2022-09-10):
空荡荡的驾驶室和甲板,总觉得少了生气,从thingiverse找了几个人偶,调整比例后打印着色,坐姿的驾驶员,甲板上的艇员戴安全帽,职员只能放进驾驶室作为同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驾驶室原来想着一体打印的,试了下质量不好,改为用3D打印成片状,再胶合在一起,初步看来可行,应该比直接 ...

3D打印薄片再胶合思路不错,现在Fab365上很多模型都这样设计,直接折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