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S主板令人崩溃

楼主(2022-06-01):
新人入坑,一个月不到。选择k110s入门不用多说,价格便宜,对练习基本功足够了,尤其看到人家飞两年多花费2800多练出技术来的帖子更是坚定了拿110练技术决心。

因此陆续购入套机,配件,到现在总计1600多。套机不到600,主板就花了快400(坏了,另够三块),电池副厂8块,加原厂共9块。

入手到现在都是练习悬停,而且基本都是正四面,模拟器练倒飞四面中。
练习时间不多,频率也不高,练习到现在一共也就100条电左右吧,都是晚上有空时在地下车库练练悬停的。
但是碰到问题挺多,而且主要都是主板的问题,已经坏了四块主板了,令人崩溃。

如下:
第一块主板,原厂主板,用得时间最久,大概用了2个星期,50条电左右,练正面悬停没带壳,有次严重点的炸机把主板天线旁边一个元件弄掉了,好吧,主板坏。期间坏了个尾电机、主轴和若干大齿,更换。

第二块主板,新买的用了不到一个星期,十几条电,二十电不到,然后突然又出问题,有电调上电声,但是主板红灯有时亮有时不亮,蓝灯不亮。排查了一圈,轴没问题,练正面悬停也没什么严重的炸机啊。卖家说主板坏了。这才玩两三次,十几电又坏了?人家两年主板也没坏过啊,逐渐无语,好吧,算我背,运气差吧。

然后想着之前买了这么多配件,干脆这次买两个主板,加电机、电调,之前买的舵机和其它零件,另外自己装一台新机,有问题也好通过置换排查问题,顺便也更快消耗之前买的备件。所以这次又买了两块主板加电机、电调。
连修带装的,弄出两台机。想着这下总好了吧,可是结果却更坑了。

第三块主板,装原厂机上,也是十几条电左右正常练习,然后出现在空中失控的情况,疯狂自旋,大桨不停的转,在地上飘,蓝灯亮,打熄火,重启遥控都没用,但是重新上电又可以了,但是不稳定,同样的又失控了两三次。昨晚再试了试,一共三条电都是飞着飞着亮红灯降落,一测还有4.1V,可能是供电接头氧化。后面处理下再看看吧,不过感觉这块主板也命不久矣。
干脆拿自己装的新机玩,把这三条4.1V的电放了。

第四块主板,新装机时,试了不到半条电,没问题。准备当主力机用了,想着把上面3条4.1V电放了就收工。之后,新机带头罩正常起飞,突然在空中失控开始自旋,跟第三块主板的情况一样。再换电池又重复同样的情况两次,最后一次大桨不转,尾桨转,自旋。主板就再也不亮,感觉又挂了,整个寿命不到一条电的时间。

上面这些情况真的令人崩溃,一个月不到陆续坏了四块主板,最后一块都没完整的飞一条电,平均寿命一周。
主板坏的这么频繁,这成本算起来也太高了,后面三块都没怎么炸机,玩个两三次就坏一块100多的主板。  人家两年一块也没坏过,我这都四块了,才正面悬停阶段,能怎么炸坏嘛。
要是还这样,是不是真的该考虑换其它机了,110上的投入全打水漂了?

所以问问大家到底可能是什么情况导致的主板这么容易坏的?搜过论坛的帖子,确实发现不少主板的问题,但是好些没有像我这么高频率的吧。
检查板子,上面没有器件烧毁的痕迹,可能是虚焊吗。这么小,是实话没工具,没手艺真不好修。
机械振动问题排查过,主轴横轴都是直的,大齿新换的。
置换排查,电调插头,舵机插头,尾电机插头都没问题。

网友A:
可能是其他配件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B:
我玩了好几年都没有怎么坏过主板,K100,和K110一模一样的主板,大奖和尾巴换了不少

网友C:
有可能是电调问题,bec电压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其他配件有问题导致的

可能会是什么其他,导致主板坏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玩了好几年都没有怎么坏过主板,K100,和K110一模一样的主板,大奖和尾巴换了不少

所以觉得太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电调问题,bec电压不稳

买了新的,还是坏……

网友D:
看症状像失控。换控试试

网友E:
我的新机飞了十几电,无炸。突然抖舵,以为舵机坏了,后来买电新舵机问题依旧,换了以前K124的主板才正常

网友F:
先排除震动,再试试不带头罩飞,我遇到过很多次,机身的震动通过头罩传到主板,导致陀螺仪失灵

网友G:
我也坏过好多主板,基本上都是摔的,有些商家备了三个常坏元件,可以买来修。我飞到最后,买新主板没解决问题,一气之下不飞了,三年后找到问题,原厂控有问题了。

网友:
再说一下,飞时一定带头罩,这样主板不易摔坏,头罩才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症状像失控。换控试试

如果换控的话,可能直接考虑换机了。不过之前控被摔过一次,有个屏蔽罩掉下来,我重新装上去了。有道理,我再检查一下。

不过控有问题导致主板出问题的可能性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新机飞了十几电,无炸。突然抖舵,以为舵机坏了,后来买电新舵机问题依旧,换了以前K124的主板才正常

连续坏了这么多,我也有点怀疑是不是买的主板有问题,相比原厂,后面买的在天线位置确实没有涂硅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排除震动,再试试不带头罩飞,我遇到过很多次,机身的震动通过头罩传到主板,导致陀螺仪失灵

嗯,平常一般不带头罩,第三块主板,不带头罩也出问题,第四块是新机,都是新零件,上带头罩飞,结果反而出问题了。

网友H:
感觉你控的问题会大一些。如果控前期摔的这么厉害,主板上弄不好有虚焊的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坏过好多主板,基本上都是摔的,有些商家备了三个常坏元件,可以买来修。我飞到最后,买新主板没解决问 ...

谢谢提供信息。我现在也是被搞得很崩溃,连续坏四块。确实我也需要排查一下控的问题,之前有次从桌子上摔倒地上过,拆开发现有个金属屏蔽罩掉了,我又安回去了。
回想一下,第三块板子第一次失控自旋的时候,摇杆回中了,但是信号显示的是100,动摇杆没反应。

因为还是小白阶段,练正面悬停,所以头罩大部分时间没带。不过第四块板开始带,结果还是有问题。。。确实还是尽量带头罩。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你控的问题会大一些。如果控前期摔的这么厉害,主板上弄不好有虚焊的原件。

谢谢,您指的是控的主板吧,我回去拆开检查下。一直是原厂控,这个控看样子还是不行。

网友:
我遇到过,两架110,主板虚焊,供你参考。症状有点记忆模糊了,大概是舵机失灵,尾桨狂转
试着手按主板或者上面的芯片,情况会有变化
后来把主板上靠后那个大芯片脚全部涂松香烙铁融了一遍,好了。

网友:
没这么容易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