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不飞的时候,油箱是空的还是满的?

楼主(2022-06-01):
一种说法是,油箱不飞的时候要加满,否则硅胶管和橡胶塞长期不浸油会开裂;还有说不飞的时候油一定要抽干,因为废油会污染油箱,还有就是油箱密封太好的话,燃油挥发和热胀冷缩,对油箱不好

楼主:
顺便说一句,透明的汽油油箱不太适合甲醇机,壁厚太薄,再加上发动机增压和燃油挥发,非常容易就变形了

网友A:
正常飞行的时候油箱里还会剩余点燃油,放三两个月没问题,时间再长没试过。今天飞了把水机,水机大概四年没飞,油箱内管没查,没熄火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外管的确实容易拉断了。

网友:
有试过飞完抽干油,再拨着发动机,把油管和化油器的油烧干,时间久了飞机越来越多就没那么好心思弄了,飞完就抽个油

网友B:
飞完还是抽干油安全些,楼住的油箱安装位置占用了接收机和电池的位置,油箱应该装在发动机后的舱室里面,这样可以减少油箱到发动机的油管长度吸油方便些

网友:
抽干,防治存放搬运时漏到处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完还是抽干油安全些,楼住的油箱安装位置占用了接收机和电池的位置,油箱应该装在发动机后的舱室里面,这 ...

我的飞机装完就头重,所以把油箱放重心,电池和接收机放后舱,就不用额外加配重了。缺点就是您说的,大仰角爬升贫油,所以我调的油针正常飞偏富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飞机装完就头重,所以把油箱放重心,电池和接收机放后舱,就不用额外加配重了。缺点就是您说的,大仰 ...

以前玩成品机油箱都在重心前面,加满油 头偏重,烧完油头轻点,所以现在都是自己设计飞机,直接把油箱装在重心位置。

网友:
我每當飛完後一定把油缸清空,不過如果長時間沒有飛,再飛時最好把油喉換掉,包括油缸裡的吸油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飞行的时候油箱里还会剩余点燃油,放三两个月没问题,时间再长没试过。今天飞了把水机,水机大概四年没 ...

水机大师 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