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自制车床

楼主(2022-06-02):
上海疫情关了两个月 ,没事给小车拾到拾到,加装了车螺纹分度精走刀机构,

尾座着实难看 ,给它改了一下,比以前好多了

摇轮换打一点,在加了个自锁

这块黑料是比亚迪工装件,利用下做个镗孔刀架

小托班直立固定件,不用的时候就固定在这里

立起来的效果就是这样的

这个是铣内轨道边,好让尾座自由滑动

试一试 车了个螺纹,还是蛮好的

楼主:
电源有点小 菜300W左右

楼主:
下一步 准备 改 中拖把 丝杠 ,准备用1204丝杠,和皮带轮 改多沟带轮

网友:
动手能力太厉害了,

网友A:
费这功夫,搭这零件钱,估计买台标准机床应该绰绰有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费这功夫,搭这零件钱,估计买台标准机床应该绰绰有余了吧

主要是玩

网友:
动手能力强。可以改数控了

网友:
第七张图片,卡盘下面居然有两个烟头

网友:
除了没钢性  真的不错了,不过几百块买个仪表车床改造不香吗

网友B:
动手不错哦,但怎么图片管子里有个射钉蛋呢,提醒下哦,玩归玩,有想法可别发出来哈,一不小心就去喝茶了,到时就看不到你发帖了

网友:
换个伺服电机啊  位置模式  就不用搞那么麻烦了  ~要精确到多少转速 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手不错哦,但怎么图片管子里有个射钉蛋呢,提醒下哦,玩归玩,有想法可别发出来哈,一不小心就去喝茶了, ...

这眼力我看了二十多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