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x16s选哪个版本

楼主(2022-06-03):
4合一和elrs 不清楚选那个,搜了一圈了,明白elrs远距离不错,4合一我自己理解是支持的接收机比较多,想请教下,买4合一以后能不能用elrs,请大佬给指点下

网友A:
有款2000+的口碑质量不错,能满足你几年内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款2000+的口碑质量不错,能满足你几年内需求。

坛友好,不会是tx16s 联名款吧?实用感觉没必要

网友:
看你的用途

网友B:
买四合一的,再加上一个elrs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四合一的,再加上一个elrs高频头

明白了 多谢坛友,2个版本的区别就是 4合一想用elrs 要自己加外置,elrs的版本内置了elrs模块

网友:
不要买内置的elrs高频头,买外置的

网友:
买内置四合一的,在配一个外置ELRS高频头!通用性比较强,后期方便升级,并且内置的四合一还能兼容你手头上的接收机,如果可以的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好,不会是tx16s 联名款吧?实用感觉没必要

据说比美futaba,摇杆总成700+。谁用谁用谁知道。

网友(2023-08-27):
可以目视飞行用4合一超视距就买个elrs高频头装上然后启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