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700级飞机都有那些?

楼主(2022-06-03):
想玩大飞机了,现在都有那些品牌?不暴力飞行,各位大神的电装都是什么配置?

网友A:
有钱就顶级配置,没钱就把尾舵机买好点,其他都可以凑活

网友:
我就顺便问一下700级的皮传有哪些

网友B:
新越700好像不错可以试试,主要是你喜欢啥啊,喜欢啥买啥。骚就RAW

网友C:
除了XL,剩下的品牌机型都可以购买。

网友:
看预算。要求外观好看就sab 动力配置弱点没问题,舵机用普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XL,剩下的品牌机型都可以购买。

XL的什么不好吗

网友:
同问配置。不过飞机我想好了,轴传x7综合印象不错,虽然是老机器,就是FZ的电调安装位置将会是个折腾点。

网友D:
rve天枢星怎样,有点犹豫?

网友:
RAW,k电调,k电机,mks x8舵机,满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rve天枢星怎样,有点犹豫?

天枢星不错,你值得拥有!毕竟李老师也是直升机飞了20多年的老鸟了,3C好多年的全国冠军,3D飞的都很不错。最主要是老板特别能听进去模友的建议,改进速度也非常快,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感觉,这点我觉得特别难得。

我自己也飞了不少机型了,天枢的飞行感受分享下,哥们可以参考。
轻量化是天枢的主打。重量轻,我用4400电池重量不到4.6kg。对电子设备的要求相对降低很多,例如电调仅需要130A就可以很暴力的飞。电机可以选配套星云系列,4526  4530都可以,我用的4530-545KV,转速基本不丢。转速也不用很高,我飞1900和2050,1900的话可以飞7分钟,练新动作特别双,飞到手抽筋,动力相当于RAW2100的感觉(我感觉低转速性能应该在设计时有特别优化,不仅仅是重量的问题)
精度高,外观漂亮。装机很享受,侧板特NB,总起来说就是爱不释手。说明书也较为详细。但是有些螺丝特别多的位置看起来比较费劲,建议可以分开两三个图示会更清楚。
飞行的感受来说也比较有个性。最明显的就是滞空感很强,以前飞RAW和亚拓700不太容易做的动作用天枢会完成的比较轻松,这点跟其他天枢机主也有交流过,大家感受一致。飞起来会觉得轻松,不那么紧张。
手感方面这个就因人而异了,个人觉得这个跟陀螺仪的设定关系密切。如果同样的设置参数情况下,重量轻的机的响应速度会更迅速,特别是螺距的控制上,正负螺距转换的响应时间会明显变短,所以这点天枢表现也比较好。现在主力机就是RVE700,已经准备出掉RAW再入一台RVE.
缺点我个人觉得有些位置看起来不那么强壮,例如主轴是10MM的,主轴固定螺丝等,下手以前也是心中忐忑。但是实际几百起落飞下来以后也就打消了这个顾虑,估计是在保证强度的前提下把重量减到极致了。但是主轴卡环这里我要吐槽下,可能是镜面主轴(的确是老漂亮了)的原因,过于光滑,像我开关手的螺距控制会经常让这里松动,最后我是在卡环上用螺丝胶解决的。也算是装机小技巧,可以借鉴下。建议李总吧卡环内部做滚花处理增加摩擦力。
配件的价格来说我觉得算适中,易损件价格比较低。这个自己去淘宝看下就可以了解。炸鸡成本来说看运气,运气来了主桨都不坏,运气不好侧板全损。
建议桨用AZ700,搭配天枢很舒服。

借用其他模友倒飞美图一张

网友:
楼上评论很中肯

网友:
必须不要犹豫,RVE天枢星,精度好,飞机稳定,我自己有2架

网友:
还是楼上的车最好

网友:
160A电调,车用舵机,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枢星不错,你值得拥有!毕竟李老师也是直升机飞了20多年的老鸟了,3C好多年的全国冠军,3D飞的都很不错 ...

感谢说得这么详细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越700好像不错可以试试,主要是你喜欢啥啊,喜欢啥买啥。骚就RAW

看过模友介绍舞700似乎不错,就是能个头外观也太!!!!有点想吐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天枢星不错,你值得拥有!毕竟李老师也是直升机飞了20多年的老鸟了,3C好多年的全国冠军,3D飞的都很不错 ...

十分感谢
来自微站

网友:
新越舞700练习机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过模友介绍舞700似乎不错,就是能个头外观也太!!!!有点想吐

要骚就raw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过模友介绍舞700似乎不错,就是能个头外观也太!!!!有点想吐

新越他那个头 现在可以换头罩了 戴盔甲和头罩都行 下个月他们自己也要上架头罩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过模友介绍舞700似乎不错,就是能个头外观也太!!!!有点想吐

是挺便宜的,也考虑过。至于外观我跟你一样的感觉,接受不了,买就买的心里舒服才行。

网友:
电装deko  8系  好盈电调,电机昭意,陀螺自己酌情,机子要轻就rve,其他都差不多,就是挑外观,亚拓 xl sab 泰世 新越 mikado 富丽,sab和mikado就是有可能需要等配件入关键。sab偏重。

网友:
海淘机子话配件是个问题

网友F:
一样来一台就完事,不过新越这个700装机下来出乎意料的感觉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样来一台就完事,不过新越这个700装机下来出乎意料的感觉好

我的steam装完飞完也是发现出乎意料的牛逼!精度,手感没得说。飞机细节拉满。头罩这个个人喜好,我觉得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steam装完飞完也是发现出乎意料的牛逼!精度,手感没得说。飞机细节拉满。头罩这个个人喜好,我觉得 ...

只带一半头罩最好看,全带的话丑的想吐特别电池仓那个盖子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大佬建议,暂定新越舞700,等玩熟了再升级个骚骚的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天枢星不错,你值得拥有!毕竟李老师也是直升机飞了20多年的老鸟了,3C好多年的全国冠军,3D飞的都很不错 ...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过模友介绍舞700似乎不错,就是能个头外观也太!!!!有点想吐

飞越舞者700那个注塑的头罩感觉很突兀,确实不好看。这飞机胜在配件价格特良心,炸了修一次就知道它有多实惠了,这款飞机绝对是700级练习机首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挺便宜的,也考虑过。至于外观我跟你一样的感觉,接受不了,买就买的心里舒服才行。

一般700级头罩就二手也得500起步,甚至700-800,舞700全套新买外壳就200多,炸鸡顶多坏100的壳子(分为4块不会同时炸坏)。练习机要的就是这成本低。不过也有玻纤头罩壳了,那就很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