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 循环螺距

楼主(2022-06-03):
为什么mb j灯循环螺距调到6度,k灯集体螺距调到正负12度,退出。重新通电,测量j灯循环螺距不是6度。为什么?

网友:
哪个版本?

网友A:
循环螺距6度是陀螺仪检测6度的时候舵机臂位置作为参考值,实际循环螺距怎么也得10度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循环螺距6度是陀螺仪检测6度的时候舵机臂位置作为参考值,实际循环螺距怎么也得10度以上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退出后,重新测量同一位置的循环螺距跟原先设定的不一样。

网友B:
重新进入后又是重新设置了,不会说你设了6度后退出再进去还是6度,这个6度只是陀螺仪用来确定这个位置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进入后又是重新设置了,不会说你设了6度后退出再进去还是6度,这个6度只是陀螺仪用来确定这个位置的值
...

网友(2022-09-11):
都是一帮不懂装懂的,自己去官网看说明吧,我的tgz的5.1.4版本设好退出再进点测量还是6度

网友C:
这个为什么,你动摇杆设置完继续下个就保存了,你重新进入菜单不设置不动摇杆直接下一个继续就不要管了不动摇杆就是之前的位置,不要关心这个,跟调中位一样进入设置完中立点 保存退出就不是一个位置了,退出菜单就恢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为什么,你动摇杆设置完继续下个就保存了,你重新进入菜单不设置不动摇杆直接下一个继续就不要管了不动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