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制作一台可折叠运输的1m级别表演纸飞机FPV

楼主(2022-06-04):
众多周知纸飞机作为航模的入门级训练机由于其成本低廉,制作简单,容易操控的优点在光大新手训练和表演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但由于其需要使用大量的热熔胶才能保证其机体强度和性能就导致了该机并不适合进行长距离运输,或者快速拆装,这次进行设计的就是专门针对纸飞机折叠的表演FPV做的一种方案,下面有请各位模友看图轰炸。
相对于我来说我还是非常喜欢利用3D打印机进行一部分航模零件的设计和制作,由于3D打印机成本的低廉,设计生产速度的快捷,会在我们改装,DIY我们的飞机时产生巨大的作用。那么这次的纸飞机便是通过3D打印结构件以及ardupilot飞控的利用实现的表演的可拆卸纸飞机。
同时由于这台飞机所要求的具有表演的功能,还特别设计了可拆卸的拉烟弹挂架,在实际测试中具有非常不错的观感效果,同时也有意外惊喜,众所周知拉烟弹具有高温,染色的特点,但是当我使用这个挂架进行试飞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在拉烟结束之后机体并没有沾染任何的颜料残留,也算是个设计的意外之喜。
这款纸飞机除去挂架之外主要还有三个比较重要的特点,第一个就是机头的防撞安装头,这个防撞头和两颗螺丝相互配合,就能实现机头电池板的锁紧与固定,同时在着陆时保护纸飞机的头部不会萎缩(大家都知道纸飞机飞久了头一定是软趴趴的)这个打印机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打印件上面也增加了FPV的插口,可以通过打印的结构底座安装19mm的标准尺寸FPV摄像头进行FPV编队飞行。第二个特点就是对于电机座的位置的确定,我们在常规纸飞机的安装过程中总是会利用热熔胶等粘接碳杆与电机座实现电机推力线的确定,但是我们需要快递肯定要么折断碳杆,要么就要拆卸碳杆,我是懒得去折,折了还要补强,那么久利用了四个3D打印的卡座,相当于一个长度尺,确定了电机位子,而这个位子和角度又刚好与拉烟挂架的角度,机头电池板的角度相互吻合,实现对于电机推力线的确定。第三就是碳管压片,由于纸飞机的机翼巨大,同时巨软,在正常使用过程中我们都会使用热熔胶对机翼进行粘接,确保机翼完全粘附在碳杆上,减小扭转变形,增大升力,但是粘了就拿不下来了啊喂,所以我采用了压片和扎带(反正便宜),将碳杆的末端与机翼锁死,需要拆卸的时候一剪就行,平时也能提供足够的升力。最终拆卸打包的效果如图,是不是还是挺小只的?飞也好飞,虽然用的XXD2450配6寸始终感觉推力低了点,不用3S2200换成4S1800应该动力强不少,但是对于日常表演肯定够了,可惜黄皮不支持哦,今天就先到这里以后慢慢发一些奇奇怪怪的飞机

楼主:
飞行测试视频
【可折叠纸飞机拉烟试飞-哔哩哔哩】 https://b23.tv/AVvJH6D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纸飞机流行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是用来竞赛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纸飞机流行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是用来竞赛的

纸飞机还要5机编队
TCO 涡喷项目也是重量规定的老大,就算会飞,还得买个房车拉
3A吧 青少年组都可以标准机
啥啥都弄的曲高和寡
乒乓球还知道不停改规则,不然没人陪玩了
回头说没人玩啊,比赛凑不够人啊
ASFC你要是规定只许用3KG以下涵道,3KG以下直升机,1米5以内3A ,你看人多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纸飞机流行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是用来竞赛的

纸飞机作为入门和表演机性价比也还是很高的哦

网友:
  哇!楼主这么牛啊!可以教我做这种KT机吗》我的型号跟你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纸飞机还要5机编队
TCO 涡喷项目也是重量规定的老大,就算会飞,还得买个房车拉
3A吧 青少年组都可以标 ...

所以,玩点简单的啊,没钱玩啥涡喷,3A。室内项目,纸飞机项目,空战项目不是一样好玩。多种项目多种形式,给不同情况的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纸飞机作为入门和表演机性价比也还是很高的哦

入门纸飞机确实不错。

网友C:
请问楼主的起飞重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的起飞重量是多少?

这个还真没撑过3S用2212 2450KV 6寸推比0.8左右,其实应该用大一点的动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