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级别飞机飞行手感差异的本质是什么?

楼主(2022-06-04):
我是来学习的,欢迎大佬大神大师学霸来助阵!
首先是毋庸置疑,越大级别的飞机,手感越稳,滞空感越强,那么问题来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差异呢?
1 重量
2升力
3推重比
4桨面积
5其他

之所以想讨论也是为了自己的一点私欲嘛
探讨下有没可能用中型飞机达到大型飞机的手感
以下是我自己的猜想和疑问
      首先我想排除重量和升力,因为这两个是比例关系,轻的飞机动力小,重的飞机动力大,归根到底还是推重比的问题,不同级别飞机的推重比应该差不多呀,700暴力起来也不比小鸡差啊,当然我没有办法去测试真实的数据,从大鸡迟滞时间来看确实有可能推重比是影响的关键。推重比体现在加速度上面,推重比小加速度小,加减速的时间就变长。
     以钟摆为例,往前摆了获得了一个初速度a,然后需要减速到0再往后摆得到一个速度b,因为大机加速度小,a到0到b的时间就长,表现为滞空感。好的!那么现在如果我把小鸡的推重比也减小到和大机一致!!!!!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小鸡也能表现出滞空感了呢?????
    接下来是另外一种情况,滞空感是下落时间变长了导致的。为什么提出桨面积,有个这么的说法,自由落体的时间不受质量影响,只受g和h的影响,空气阻力影响了g,那么0螺距0速度的情况下,大桨的阻力比小桨的大,所以掉的慢,表现为滞空感。好的!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只要小鸡装上大桨就能获得滞空感了?当然不可能啦!
升级是不可能单一的,桨升级了,对应的动力,锁尾,承载都要上去,自然而然就造就了大机啦
   桨叶尺寸有一定的余度,想知道上限到底是多少呢?大桨 小桨 尾管长度 动力是怎么匹配的?用6s飞暴力3d的极限又是什么尺寸?现有的520 550就是最佳选择了么?
我真是闲的**不练飞机老是琢磨这些没用的
轻喷!轻喷!

网友:
高手升级路径:多炸多飞再多炸多飞!

网友:
专业知识  也想知

网友:
既然有疑问,那就买飞机实验呗。

网友A:
直升机本身的飞行动作就是靠陀螺效应和升力共同造成的。
主要还是旋翼的动量,大机子旋翼本身的升力大,机子动量也大,而本身大机子陀螺效应也更明显
所以手感上你会感觉越大的飞机越沉,但是被旋翼很轻松浮起来了,但是浮力很强。
而且越大的飞机你会感觉陀螺效应更明显,像325级还需要悬停不停调整舵面,但是700级就可以悬停松杆飘出去不远(相对机身大小的距离)
1、你说的重量,主要就是和力改变时候的加速度有关,也就是灵活性,因为你假如说桨产生的升力控制、转速什么的一定,不同重量导致的加速度就不一样,造成了灵活度不同。
2、升力,升力的话和比如说桨的转速、螺距值、桨的流体力学特性等等有关,论坛里有关于不同种类700级桨的手感测评,可以看个大概。
3、推重比,和上面两个参数有关
4、桨面积,桨本身的流体力学参数之一,这个就是翼面产生升力的原因之一,伯努利原理
5、其他,那多了去了,比如机身的本身扰流、控制方式伺服控制的机械臂传动的坐标换算、本身的控制速度的延时,还有飞控控制算法里面的控制方案不同导致传递函数不同等等……

网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8945
推荐看看这篇文章,旋翼方面写的还行

网友:
一直没觉得大飞机有多舒服,大飞机只是可以大概率降低修正幅度。小飞机快,灵活。大飞机是做不到的。小飞机对螺距的把控要求更高。大飞机的惯性大,可以有一个明显的节奏顿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本身的飞行动作就是靠陀螺效应和升力共同造成的。
主要还是旋翼的动量,大机子旋翼本身的升力大,机 ...

感谢分享

网友:
直接因素应该就是4、5吧?手感当然也受空气密度黏度还有重力加速度影响。所以换个g值小的星球,换个黏度大的介质应该也可以让小机有大机手感。

网友B:
记得学校有讲这个,可惜已经还给老师了。大概记得如果仿真模型缩小尺寸其他不变的话,只要对应的放慢时间,就一样了。所以总结小飞机就是开了快进,人反应不过来。
用力想了一下好像叫无量纲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学校有讲这个,可惜已经还给老师了。大概记得如果仿真模型缩小尺寸其他不变的话,只要对应的放慢时间, ...

学习了

网友(2023-09-12):
要回答这些问题,得做矢量和张量分析了吧
一句话总结,就是在抗风的情况下推重比越大漂浮感就肯定越强了,机子暴力感和机子尺度没啥关系

网友:
可以做个简单的实例来证实:如你在小帆船以:设备租赁费,设计费,展览制作等都可以船的桨的感觉和你站在航空母舰上给摆桨(如可行的话),找找感觉就是就会明白的了

网友:
我们飞的都是550~,都是700~~,你飞450,怪不得你炸机。

网友:
大的稳惯性大,小的贼,惯性能量损失快。

网友:
同级别的飞机手感都有差异
例如450L 和 泰世x3
相当于98k和莫辛纳甘

网友:
大机小机差异本质不懂,反正模拟器里面用700级和450各飞一遍就是这感觉,大机缓易控制,小机贼而灵活容易到处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