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爷爷的船

楼主(2022-06-04):
逛闲鱼看见有个兄弟做猪爷爷的船,觉得有搞头。于是十九块九收了一条。不是问那个兄弟收的。我这条大一点。

快递现在感觉也是随缘收了。零零碎碎收,所以没办法一次性都列出来。大家随缘看吧~

目前是这样舷窗打孔,准备拿亚克力板切,如果不好切就直接贴里面。

这个26桨大了,但是我特地买这么大,和船搭配比较协调,也不在乎什么续航什么反扭大。

这里切了准备做联动方向盘还有拨动开关。
我用的是283电机,怕180带不动到时候换电机座麻烦。现在283电机座也没几个人卖,要7号才发货,随缘吧,自己没做过电机座怕麻烦。舵套要等电机座到了才好确定长度,估计5到8厘米,方向舵没想好怎么弄啥形状,这个不急可以先拿AbS板粘一个看效果再定铜的。待更新

网友:
期待猪爷爷的船下水

网友A:
友情提示一点,有的塑料对AB胶抵抗,根本粘不住,尤其以儿童玩具为甚。这类玩具为了安全一般都是聚乙烯之类的材质,无毒无味,就是胶水很难粘。之前收了条类似的玩具船,最后用螺丝拧了块木板在船底座,才解决电机座的固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友情提示一点,有的塑料对AB胶抵抗,根本粘不住,尤其以儿童玩具为甚。这类玩具为了安全一般都是聚乙烯之类 ...

了解,目前还没开始粘,不行就上螺丝

楼主:
这感觉有点矮

楼主:
垫了块木头,看起来好多了

楼主:
发错了,是这张

楼主:
用的是9克舵机,m2螺丝固定

网友:
期待更新,做好了孩子会喜欢的。

网友:
无锡模友顶了

楼主:
做得不太顺利,首先舵买大了,大很多,甚至上40的桨也可以了

楼主:
轴的夹角变大了,这问题还不是很大。

楼主:
轴套应该再锯两厘米

楼主:
自制电机架,283电机架全淘宝买不到

楼主:
由于轴套没有锯短,导致电机架很高

楼主:
联轴器质量不行,一连三个拧花,现在等联轴器,估计完工要下周了,主要都是等快递。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船体和上层怎么结合还要不漏水

楼主:
想了想还是决定锯开重新调整轴套,锯短往前移夹角变小

楼主:
船盖铺一圈硅胶带做磁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