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寸瞎飞系列-13 】

楼主(2022-06-04):
(无正文)

网友A:
能否详细分享一下你的调参方法吗?以便普渡众模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否详细分享一下你的调参方法吗?以便普渡众模友!

你所说的调参主要是指PID RATE等数值吧,本身BF调参软件默认参数就很不错了,按自己的要求稍调一下RATE和曲线就成,如还不满足现在的调参软件里也包含了世界上很多大神的参数模板,你只需将与你的机器配置相近的参数选择并加载上试飞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