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 RAW 580 最骚 中型钢炮

楼主(2022-06-05):
其实一开始没太关注sab的飞机,其实我一直是老狗的粉丝,
这一次尝试一对是确实之前非过朋友的raw 700,手感有很特别的地方,就是非常扎实

另外一个契机是现在不太想去飞七百了,之前有一个帖子是在讲我想飞五八零,
所以选择也就是在tg五八零,sab面选择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9151

总体的飞行手感下来和raw 700差不多。优点和缺点几乎都是一模一样,飞机偏重,用600mm更好
SAB的厂手大胖和Duncan也是这么干的
当然你可能觉得宣传片580也不错啊, 第一这个看片也分道行,停顿注意下很沉重,第二那是2800rpm
说那个手感,这飞机的特点就是重心很集中, 旋翼头很低, 所以副翼特别的极限,比如可以做  刷锅急刹车(副翼)转反向刷锅,风控侧摆,风控自旋钟摆
还有其他一切自旋过程里带循环螺距的动作都可以更加紧凑,更加快, 因为可以用副翼

缺点就是升降舵特别的傻, 无法摆的很舒服,是带着整个机身一起在摆,这个方向反而么老狗那种高旋翼头舒服。 所以这个方向少做就是了

其他手感没缺点。 几乎完美,总体来说,飞行非常的扎实,适合高转速暴力飞行这

另外,这种两级传动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一个是,单向轴承位于第一级上面,这个地方压力比较小,所以一般的滚针轴承就够了

第二是解决了皮带传动的尾巴舵效问题。这架飞机的尾巴和比土狗左右切换确实要快速迅捷很多

这个设计主要是使用了更大的尾皮带轮和更高的转速,但是要支持比较大的尾巴皮带轮
前面的皮带轮要么就要做的非常巨大,土狗就是这么选择的但是这导致炸机的时候有可能会把皮带轮损坏

Sab的方案是把皮带轮给了前面的第一集的传动齿轮。这样就不需要前面的飞轮特别大。 非常完美

以前GAUI的 550hurricane和X4都搞过2级传动,但是纯齿轮的,没有发挥优点

现在皮带 +  齿轮才发扬光大了,   好像就SAB 和 KDS 在用?   大菠萝貌似也有

外观方面就不用说了,这一次主要是展示外观。

这个头罩这么骚我是没想到的,我是有过老狗700和550的人啊,  以前觉得这个 双色设计很傻叉

但是到手真香啊。    感觉买了3架飞机,  根据心情来摆放

飞行声音非常小,整个振动也不大,主旋翼转速在2600尾巴转速大约13000,振动是在600以内
我很意外,因为这些以前都是mikado的本事

另外飞机上很多地方有很mikado,比如尾巴三角补偿是正, 机身大量自锁螺母很省事  也可靠

飞机全备件= 3700g
combove 4225  570kv  380g
富力 2700mah 12S  890g
标准舵机4
SAB580槳  220g
HW 130A  不带风扇200g
马达齿23T

回来直接换了NMB尾巴轴承,这个700一样。原厂质量一般,  XL店里就有,应该真的

楼顶写真系列

首飞写真系列-----------

========================================
发现了更加有趣的东西
说明书还说尾槳最大可以106  嘿嘿

网友(2022-11-11):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

不大师,技术菜~这两年三心二意飞固定翼去了,水平更是直接回到正倒悬停了哈哈。

网友(2022-06-19):
引用 网友A:
楼主文案很不错,
大量自锁螺母我是没看到,就头罩快拆有个螺母。
个人认为580尺寸尴尬,6S 12S我都有。12S ...

兄弟,我也是6s(4025昭意),用的550的桨,同样的定速感觉580比亚拓550X软很多,本人新手,请教下这飞机是不是更适合12s

楼主:
周末好和朋友一起又蹂躏了一顿SAB, 注意用词, 蹂躏!   SAB确实坚固  哈哈

580 飞起来更有大机的感觉, 和550完全不一样,  所以觉得和550重复的朋友不用担心,买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80尺寸的尴尬,我也是同感,我觉得550飞6S是非常性价比的组合,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厂家都开始一窝蜂 ...

估计是为了打造所谓的“通用”型号  搞一个550-600

600   6S  带不起来,  560  对于机身又小了,  自己搞了个半号,  6S  勉强阔以搞的58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文案很不错,
大量自锁螺母我是没看到,就头罩快拆有个螺母。
个人认为580尺寸尴尬,6S 12S我都有。12S ...

580尺寸的尴尬,我也是同感,我觉得550飞6S是非常性价比的组合,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厂家都开始一窝蜂出580,同样轻量化运用开发到550上不很舒服,上了12S还不如飞7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肉身逃离先,家和户口还在,下次回去跟大师面基

没毛病  等RUIS大师回来一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油 老铁  无论去哪儿  爱好不能放弃

肉身逃离先,家和户口还在,下次回去跟大师面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深圳压力大,我已经跑路了

加油 老铁  无论去哪儿  爱好不能放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你平时在哪里飞啊

深圳压力大,我已经跑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该说不说,小罗的轴承用的还是挺良心的,飞机还是算了

朋友也是这么说   所以就去他家店里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一体齿轮座,炸鸡损害大吗?

不知道   没见过相关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文案很不错,
大量自锁螺母我是没看到,就头罩快拆有个螺母。
个人认为580尺寸尴尬,6S 12S我都有。12S ...

自锁螺母 :  机身侧板链接   脚架   马达座固定,   其他地方大家都有差不多

手感不是玄学,个人评价虽然是主观的,但是设计的特点是客观存在的。

当然现在也没什么秘密, 无非就是  O圈软硬和大小、旋翼头高低、摇臂解析度,机身重量布局、机身刚性。

就看各家对产品的定位和取舍了

这个机器没飞过6S不好评价,但是重量确实可以少个200-300很轻松,   12S确实不轻,  没高转速很重,  当然不去爆飞肯定足够足够

网友E:
这个一体齿轮座,炸鸡损害大吗?

网友:
泽大师又放毒

网友D:
该说不说,小罗的轴承用的还是挺良心的,飞机还是算了

网友A:
楼主文案很不错,
大量自锁螺母我是没看到,就头罩快拆有个螺母。
个人认为580尺寸尴尬,6S 12S我都有。12S还好,6S+580mm 软趴趴。
至于手感这东西,没有那么多玄学,什么这个手感好那个手感好,这只是重量+转速行成的推重比不同,这个舵机吃力 那个舵机不吃力,用neo单独提高升降舵机速度即可。
另外转速2600? 说实话我飞2400转速已经高的飞机咆哮了,明天检查下遥控器设置的传动比对不对。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高手拿啥飞机都是高手,二把刀不好好练始终是二把刀(比如我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了幸福华府,原来大师我们这么近~

哈哈。你平时在哪里飞啊

网友C:
看到了幸福华府,原来大师我们这么近~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顶下,本着那么多描述和好图

谢谢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舵机支撑好单薄呀  能抗得住么

架子上一共3颗螺丝    固定在波箱上   够不够就不知道了   应付600应该ok?

网友G:
这个舵机支撑好单薄呀  能抗得住么

网友F:
顶下,本着那么多描述和好图